飞利浦LED灯泡也不耐用了,和几块钱的led灯泡没有啥区别

楼主(2022-09-08):
顶多2年或者1年半就挂,已经坏了三四个了,拆开都是led烧了

和几块钱的led灯泡没有啥区别了,都是横流

这是飞利浦的灯珠稍微耐用一点

大佬们都用的啥led灯?

网友A:
你应该是买到假的了吧,我家用的同品牌的LED灯已经接近八年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还有,松下的灯也一样,同时安装的,没有一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买到假的了吧,我家用的同品牌的LED灯已经接近八年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还有,松下的灯也一样, ...

天猫店买的,防伪查询过都是真的,你是哪里买的?

网友:
淘宝上买的,具体哪个店忘记了,好些年了。

网友:
我几块钱的杂牌都用了好几年.led很多都是散热不好才坏的。

网友:
日本的老牌企业还隐瞒数据造假呢。现在的电子产越来越不耐用了。

网友:
还是好一点的

网友:
大商场买正品就耐用。。

网友B:
现在飞利浦照明和LED已经是两家公司了,LED灯珠现在叫亮锐,照明产品不一定用的亮锐灯珠,在激烈的成本竞争下,用次一些的LED灯珠不稀奇,廉价球泡本来就是用来冲销量的,不是用来撑质量口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飞利浦照明和LED已经是两家公司了,LED灯珠现在叫亮锐,照明产品不一定用的亮锐灯珠,在激烈的成本竞争 ...

666,一个的灯珠次一点,一个是散热不行

网友C:
飞利浦的经济性只有8000小时寿命,恒亮型、智选型是15000小时寿命,线下款比线上款(电商款)好,电商款的2.5W/2.8W往往寿命才5000小时,连8000小时都达不到

网友:
灯具只选雷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的经济性只有8000小时寿命,恒亮型、智选型是15000小时寿命,线下款比线上款(电商款)好,电商款的2 ...

赶紧翻了一下我之前买的灯泡,是恒亮型的,15000小时。
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2022-10-09):
玉米灯就可以,我家的都用了好多年了,故障率很低

网友(2022-12-03):
家里也是飞利浦,盒子上标着15000小时,实际都是2年左右坏,今天又坏一个,打算换牌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买到假的了吧,我家用的同品牌的LED灯已经接近八年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还有,松下的灯也一样, ...

看产品结构。

结构设计不合理,坏很正常。

使用环境也很影响

网友:
     本来能设计寿命长而故意设计寿命短,都这样了,爱买谁家的买谁家的,除非你会自己做

网友D:
我的松下也是,买来几乎没怎么用就有忽明忽暗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松下也是,买来几乎没怎么用就有忽明忽暗的感觉了

看来都不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