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 用电蚊拍改制晶体管耐压测试仪的方法

楼主(2022-09-08):
想自己做一个晶体管耐压测试仪,手上有电蚊拍板子,网上看到很多人说可以改制耐压测试仪,可就是找不到具体改制方法。哪位坛友知道烦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先确定板子输出是高压交流还是直流电,直流的话就简单了,串联几只1M电阻(多只串联保安全)接至待测元件,然后在元件两端测到的电压就是耐压值。

网友B:
我的贴子,你看一下,有电蚊拍电路前面三极管升压到变压器整流都直接用电蚊拍电路就好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167-1-1.html简单一点就是电蚊拍输出串联1个100K电阻,然后接1000V以上挡位的电压表,或者低挡位的电压表加上类似于我这种钳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贴子,你看一下,有电蚊拍电路前面三极管升压到变压器整流都直接用电蚊拍电路就好了https://www.mydigit.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板子输出是高压交流还是直流电,直流的话就简单了,串联几只1M电阻(多只串联保安全)接至待测元件, ...

是这种的,应该是直流高压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我是电蚊拍输出并一只1M电阻放电用,然后输出直接接电压表和被测元件,也挺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的,应该是直流高压

我做的耐压测试仪也是用这种板改的,但是把输出端的CBB去掉了,个人认为因为耐压测试和电蚊拍工作条件不同,去掉这个大CBB电容,测试元件更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