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18管的电动车控制器里面有财神爷你们见过这样的吗?

楼主(2022-09-08):
这个控制器轻微进水 功能紊乱 无法正常工作 直接换了个新的 这个做工看着不错  就是密封不咋地  线接口都不打密封胶 不进水才怪  拍照过程中拍到线路板上的财神爷  这要是改成放电测试不知怎样

网友:
这么多管,还有铜排

网友:
财神爷也用来镇电路板???

网友:
我是来看财神爷的

网友:
财神爷镇电路板是不是不容易坏啊

网友:
这个控制器好老了。。

网友A:
根本就没有19管的控制器,都是18管的,另一个封装差不多的玩意应该是三端稳压器

控制器因为要控制3相的上下臂,所以管子都是6的倍数,增加管子就是6只

顺便问一句,这个财神它导电吗?

网友B:
所有管子都是6的倍数,增加管子就是6只,哪来19

网友:
恭喜发财,哈哈哈,这个电路板有个性

网友:
我的1000W是35A

网友:
这个厂家厚道,买控制器送财神爷,还是偷偷的送,哈哈

网友:
这控制器板有特点代财神爷很少见保存好

网友:
这种山寨货估计虚标多

网友:
看做工感觉不错啊,还有财神爷坐镇。

网友:
会不会是画电路板的弄上去的

网友:
数了数,确实是18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管子都是6的倍数,增加管子就是6只,哪来19

已经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没有19管的控制器,都是18管的,另一个封装差不多的玩意应该是三端稳压器

控制器因为要控制3 ...

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没有19管的控制器,都是18管的,另一个封装差不多的玩意应该是三端稳压器

控制器因为要控制3 ...

财神爷导电与否都是管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