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朗威rs192剃须刀

楼主(2022-09-08):
5月3号收到充满开始用,用了4个月了还有3.72v.朗威rs192剃须刀,1200ma/h 18650锂电池。感觉还是有点夹胡子。
各位 哪种剃须刀性价比高不加胡子,换电池方便 的有推荐的吗。

楼主:
各位 哪种剃须刀性价比高不加胡子,换电池方便 的有推荐的吗。

网友:
呵呵,原装进口飞利浦的剃须刀那是真的好,就是价格昂贵,用十几年照样有劲;千万别买到国内高仿产品了。

网友:
剃须刀换电池方便的不太好找了

网友A:
  去 撕逼鱼 找个 老飞利浦  成色好一点的  几十块起  用很久   ……

网友:
18650电池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 撕逼鱼 找个 老飞利浦  成色好一点的  几十块起  用很久   ……

怕搞不到真 飞利浦 !

网友:
博朗M30 M 60  M 90    ,我买的是60   一节14500    一节站位桶     放卫生间洗澡用   质量不错  有劲  也很干净

网友:
飞利浦,最便宜的充电款就行

网友:
我喜欢那种电磁铁结构的往复式剃须刀或者理发剪,寿命长。

网友:
这剃须刀电池用18650好评还可以

网友:
飞科的还可以

网友:
飞利浦的用了10年,后来电路坏了换成莱明顿的,用着感觉也还不错。

网友:
个人用品最好别闲鱼。
我有个出差用的izumi302,小巧,两节5号电池,但是有三刀头。用干电池的三刀头很少见。
如果是充电的就搞个松下直线马达的,这个级别的即使最低端也很好用。
如果喜欢旋转刀头的就只有飞利浦了,个人觉得刀头至少得双层刀片。再低就不如第一个推荐的了

网友:
幸好我去年618买了飞利浦的今年价格高了不少。

网友:
飞利浦最便宜的就算缩水国产也不太夹胡子,把刀头刀网转轴换到别的c口锂电剃须刀上实用性满满

网友:
个人体会买剃须刀一定要:刀片锋利耐用+马达动力充足+可调节舒适度。
不要买那种用镍氢或镍镉电池的,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网友: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25-08-01):
做工真是简单,不过价格也是很低了!

网友:
质量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