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阿尔法XQG70-VD76ZN洗衣机更换减震器

楼主(2022-09-09):
松下阿尔法XQG70-VD76ZN洗衣机,2013年购入,最近一段时间发现甩干功能不太正常,实在不能维持了,决定先检查一下。拆开后盖,取下传动皮带,手动转动滚筒,感觉顺滑正常,轴承也无卡滞。内筒上3D传感器接插正常,紧固正常。晃动内筒,感觉很轻松,没有阻尼感,观察2支减震器外表阻尼油溢出较多,估计已经失效,于是,先淘2支回来,到货后再处理。

收到后,拆下2支旧减震器。过程比较简单,松开内筒一头的固定螺栓,

机箱一头是塑料卡子,取下后原样装回。

旧的已经失去作用了,轻松都可以拉开。

装复试机,正常。

网友:
13年能撑到现在,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网友:
又省了一笔银子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找个维修师傅,估计至少要200元。

楼主:
   这洗衣机,算是第一次换件方式维修了。之前处理都没换过零部件。   第一次故障现象是开始洗衣程序后,不久又自动进水重新开始程序的,洗衣时间增加。当时也没注意是那个月保修到期,于是放小长假出去玩了,等报修时才发现过保。后来找售后来了拆了一通说要换主板,没备件。没洗衣机也很麻烦,只好自己在各类维修论坛看看。综合网上信息这是松下这个机型通病,多数是泡沫传感器故障,误报有泡沫,重复进水冲洗。于是拔掉泡沫传感器试机,正常了,自己装好机子直接让售后不要来了。也没有找到配件更换,现在还是没插泡沫传感器。
   第二次是出现进水组合阀漏水现象,自己拆开发现有个阀有卡滞关闭不严,重新清洗装好了正常了。
   这次是这洗衣机是第三次出现问题,当时还担心是滚筒水封出问题了造成轴承锈蚀,自己还准备买套拆卸工具,准备换水封和轴承。还好也就是减震器问题,处理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找个维修师傅,估计至少要200元。

能自己动手就不麻烦别人了!

网友:
家里的小鸭圣吉奥XQG50-8B,二十多年了,门密封圈破了,售后说太古老没配件。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有相同规格的,只要前后抱箍位置的尺寸一致就能装上去,但某宝上卖门密封圈的商家都只管型号不管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