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的主板版号用什么软件可以查看?不拆机有办法知道主板版号么?

楼主(2022-09-08):
Thinkpad同一个型号可能有多种不同主板,是否有不拆机的办法了解主板型号呢?

试过everest,没看到主板版号,

试过设备管理器,好像也没看到主板版号

用什么办法可以不拆机,就能知道笔记本电脑的主板版号呢

网友:
联想电脑管家试试吧

网友:
需要用到板号的那都是进入维修阶段了,怎么会不拆?
一般不开机最多知道主板型号

网友:
要是有这么智能就好了,直接根据型号或开机通过软件能查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同机型同配置的,板号也可能不一样,因为生产时间不同,有的BUG修改需要再改板再生产

网友:
AIDA64这个应该可以,台式机用这个能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