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小器鬼T8灯管

楼主(2022-09-08):
看到有废弃在一边的灯管,随手拿回一根,解解好奇心。

外包装,

两头的插针都黑了,不是新的。

用斜口钳夹开才发现是玻璃外壳,得小心。

真是小气鬼,灯珠在这样的柔性材料上,直接粘在玻璃壳上,咋散热,两头还堵上,这不是让人家自杀吗?

破坏现场
===============
不咋地,真是不咋地,谢谢观赏。

网友:
这名就不咋地

网友:
多来几个就好了拆了用

网友:
我用过小器鬼的节能灯,感觉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非隔离高压恒流电路

网友A:
在业界这样的工艺不算差,FSL也有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业界这样的工艺不算差,FSL也有同款

这货能用时间长了才怪。

网友:
做工不咋地名字起的也对应

网友:
其实灯管大都是这样的,飞利浦的也是,如果不间断亮的话,用个两三年没问题,如果只是夜间用,寿命还是很长的。

网友:
这个名字没有起好。

网友:
这品牌的灯管我在淘宝APP收藏夹里收藏有,比别的品牌便宜一点还行吧。

网友:
小器鬼也算是小有名气的牌子,节能灯时代口碑不错的

网友:
玻璃管散热,感觉比环氧基板的散热要好一些的。

网友:
亮到是可以亮很久,就是不用两个月就暗了很多。

网友:
基本上都这样

网友:
以前小气鬼的节能灯还是不错的

网友:
都是模具货

网友:
这牌子以前做的节能灯质量不错,做LED差点了。

网友:
小气鬼的节能灯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