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LCD-60TX4100A,开机灰屏,求维修思路?是驱动坏了还是屏坏了???

楼主(2022-09-08):
更新:又拆开看了一下,背光是亮的,换上刚到的逻辑驱动板还是屏幕不亮,应该就是屏幕坏了。

朋友家的一个4K电视,维修店的说屏坏了,维修需要2000块左右,再加点钱都能买一个新的了。我看了下,电视开机灰屏,有功率,最大180W左右,用手电看了背光不亮,内屏也不亮,关机能看到屏幕黑了,网上买了一个屏幕的逻辑驱动板,等到了换上看看,要真是屏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要是换个驱动板就能好那就省太多了。

左上是电源板,右上是智能系统主板,下面是屏幕驱动板,我买的就是下面这张板子,板子10块,邮费也是10块要是能换好,20块太值了

网友:
都这样便宜了?我前不久买了一台22寸显示器花了100大洋。

网友:
60寸的买个新的也用不了2000了吧 熊猫代工的。。。。前几天熊猫刚被乐视告了

网友A:
你确定背光不亮?
那你不解决背光问题,换下面的板子能好吗?
背光又不是受下面的板子控制。
再说背光不亮的话,怎么功率能有180W呢?总共也就标称215W,对吧?

网友B:
是夏普售后服务点给诊断的吗?

网友C:
抖音上有个女的专修屏

网友D:
如果是屏坏了,那么维修的意义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背光不亮?
那你不解决背光问题,换下面的板子能好吗?
背光又不是受下面的板子控制。

难道是背光亮,只不过亮度很暗?功率确实有180W,网上有人说灰屏就是屏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夏普售后服务点给诊断的吗?

不是官方售后,外面的维修店铺说的屏坏了。已经过保了,官方修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音上有个女的专修屏

不玩抖音。外地也不好维修,太大了,运费都很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背光亮,只不过亮度很暗?功率确实有180W,网上有人说灰屏就是屏幕坏了 ...

一般来说,判断背光是打开壳子看背面,不是看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屏坏了,那么维修的意义就不大了。

死马当活马医,把能换的板子都换一边,要是还没用那就是屏坏了,就不修了。

网友:
电源板左下角俩插头好像是背光,

网友:
这维修价真的能买台新的只能自己动手了

网友:
保修说明https://www.sharp.cn/node/268
维修网点https://www.sharp.cn/store-locations
客服热线:400-898-1818

网友:
180W,背光应该亮了,打开机子了,从背面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电源板了吗?我怎么觉得反而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背光亮,只不过亮度很暗?功率确实有180W,网上有人说灰屏就是屏幕坏了 ...

灰屏说明背光肯定是亮了的,否则就应该是黑屏才对

网友:
估计背光灯挂了

网友:
感觉是背光灯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