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池小风扇,以为不是18650,结果还是

楼主(2022-09-08):
电池坏了,拆开看看,以为不是18650,结果还是。下回找一个孬电池装上又能用了

网友:
里面该有的都有。

网友A:
按键不就是开关嘛,2根线就够了。为啥那么多根线?

网友:
应该还有档位指示灯

网友:
你想找个小铅酸的吗?现在可难找了。

网友:
轻触开关吧

网友:
这开关应该是可以调速的!

网友:
看塑料以为是嗮黄的,拆开看到里面也是黄的,应该是出厂就是黄色的塑料。

网友:
謝謝分享  还行的样子

网友:
这种一般很耐用

网友:
小风扇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无刷电机吧?

网友:
电扇貌似没有铅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不就是开关嘛,2根线就够了。为啥那么多根线?

还有三档指示灯

网友:
看厚度肯定是手电筒锂电池,有些座聚合物超薄底座,难找好电芯。现在流行的N9网罩少了环形横梁,容易进头发树叶卡住叶片,F95有环形横梁好点,缺点注塑容易缺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