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拾起来,旧储存硬盘进行低格

楼主(2022-09-08):
搭建轻度NAS 从低格硬盘开始,很多不用的旧硬盘,都或多或少出现坏道等问题,进行低格让群辉不要再报错了。平稳运行时NAS关键

学会了低格硬盘

学会了低格硬盘

网友A:
详细写一下过程啊

网友B:
有了坏道就已经不稳定了,指不定那天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写一下过程啊

MHDD  这个软件   还需要写过程啊 ,所有U盘启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坏道就已经不稳定了,指不定那天就挂了

呵呵   还好没有坏道,只是开机时间太长了

网友:
您好,请问下,如果NAS报读写出错,报reallocated sector ct有个1,这个可以低格处理掉吗?

网友:
用得多了就会发现,机箱的硬盘位更珍贵,容量小的硬盘占着很浪费。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低格也救不了,玩玩可以,真要存数据还是肝颤啊

网友:
有坏道至少也要分区把坏道前后区域分成一个区再屏蔽,低格只能屏蔽当前坏道 ,但物理坏道是磁盘介质物理损坏了,所以坏道周围的区域也可能跟着损坏,你要稳定就要放大屏蔽区域

网友:
低格虽然对硬盘基本没有影响,但是不能修复坏道。

网友:
有坏道能用那是不严重

网友:
只用来学习不影响,存数据,至少要双备份,不然不放心。

网友:
我也有几个,动起来

网友:
希捷和西数都有工厂软件流出来,可以屏蔽磁道

网友:
mhdd能低格?
低格效果不好说。

网友:
低格只能是暂时的办法,有坏道的硬盘损坏区域是会不断扩大的,数据安全没保证了!

网友:
记得以前用过一个软件,可以扫描硬盘,根据坏道分布,自动给出分区建议,能把不连续的坏道屏蔽。不过如果不连续的坏道太多,就会有好多小的分区,也可以手动把大的分区留下,其余全部屏蔽。很好用。

网友:
现在硬盘这么便宜,有坏道就换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