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气炸锅断柄重植

楼主(2022-09-08):
前天朋友拿了个美的空气炸锅,手柄断了,问我能不能修。
拿来看了一下,是镂空炸笼和手柄连接的塑料断裂了。

在淘宝找了半天,发现九阳的手柄很多,飞利浦有几款,但是价格很贵,苏泊尔有一款。其他厂家的基本未见,所以小家电,至少空气炸锅还是选九阳的吧。

这是题外话了,找不到配件就只能动手修了。先把掉落的螺丝柱用AB胶粘回原位。

然后在铁片上重新钻孔,用螺丝固定

然后用免钉胶加固

最后组装起来,又可以愉快的烧烤了

网友:
手工费200¥哈哈

网友A:
这种高温部位,用胶粘会不会不耐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AB胶固化后内部有气泡,强度不高,一般的AB胶长时间只可以耐90度高温,免钉胶的适用温度区间是零下20至零上100摄氏度,当环境的温度长期保持高温时,也会加速免钉胶的掉落速度,这种地方推荐用铸工胶合适,铸工胶比AB胶强度高,也比AB胶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胶固化后内部有气泡,强度不高,一般的AB胶长时间只可以耐90度高温,免钉胶的适用温度区间是零下20至零上 ...

刚好前天买了组铸工胶,明天试试,其实主要是靠那两个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温部位,用胶粘会不会不耐用?

刚刚听了网友的建议,明天换上铸工胶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前两天不是有人用塑钢泥手工3D打印的么?(其实就是手工捏出形状,再打磨)说那个强度高

网友:
免钉胶是个好东西

网友:
先用着,实在不行焊接延长那个铁伸到把手里头

网友:
lz这个好用吗?功率多少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如法泡制。

网友:
焊接一段铁的出来,然后再用那个塑料把手包裹。转弯处受力应该是最大的。

网友:
这属于骨科业务

网友:
大美的感觉用料很差水,手头的电器都不怎耐用

网友:
怎么重置的,没看明白呀

网友:
手工很好,值得一赞

网友:
看来塑料太渣了~不久还得断掉,彻底修复必须完全铁质~只保留手握部位的塑料隔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