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RX8025AC改造翻车!

楼主(2022-09-08):
1.有个带农历小时的电子钟,淘宝20+元+活动价购得(小贵)

2.带公农历,温湿度显示
3.缺陷,不带秒显。另外时间也不准,偏慢!对不起它的贵!
4.1.5V七号电池供电,打算用8025AC改造,提高时间精度。
5.移去晶振及其匹配电容,换上8025

6.然而翻车了
7.翻车情况如述。时间依然偏慢很多,而且过了几天,它重启计时了!而且随着电池电压降到1.57v,这个电子钟就不能工作了。如果换上1.65V的新电池它又好了,但时间仍然偏慢!
8.整了个翻车失败!
9.无奈撤了8025,只好再换上晶振,旧电池也能工作,但是,当时的晶振匹配电容扔掉了,当然即使当时没有扔掉,这么小的虾米电容估计也恢复不回去。
10.由于没有晶振匹配电容,这个钟的时间由原来的偏慢变成偏快很多,~20秒每天了。
11.失败的8025改造!后面怎么补救回去。请大神出招拯救这个钟。
12.问题已经解决,应该是需要增加在接入晶振脚的耦合电容(经拆友指点,没有电容,用双绞漆包线自制,万用表测试为~2.5nF)

增加耦合电容后,旧电池也能正常工作,经过~1天的对时,时间精度也正常了。
13.有个猜想,其它的牛屎里是否集成了这样的耦合电容?
14.希望对其它拆友有帮助。
15.本人不是专业人士,手边没有电阻电容等基本材料,漆包线等都是一些废电路来,比如节能灯里的电源模块里的变压器...,纯废物利用。

网友:
去找个20P左右的电容装上去试试,还快就增加一些

网友A:
这价格够贵了,还整翻车了,

网友B:
这是最近改8025第一个失败案例

网友:
送我吧,直接改造锂电满血复活~

网友:
常在水边走

网友C:
其实换个质量好点儿的晶振就解决问题了,或者买几个依次换上示波器戳下找到精度最好的就行了~

网友:
找个个头差不多的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换个质量好点儿的晶振就解决问题了,或者买几个依次换上示波器戳下找到精度最好的就行了~ ...

现在是没有晶振的匹配电容,原来的匹配电容扔掉了。而且这些个电容个头小也不方便再用电烙铁焊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近改8025第一个失败案例

也没有完全失败,换8025后,就是耗电厉害,对电池电压要求高,而且时间精度也很不好。估计牛屎芯片里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够贵了,还整翻车了,

带农历显示的钟表好像都比较不便宜。

网友D:
可以换个8025AC看看,是不是8025AC的问题。另外,匹配电容没了,可以使用漆包线缠绕做匹配电容,可以调节跑快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个8025AC看看,是不是8025AC的问题。另外,匹配电容没了,可以使用漆包线缠绕做匹配电容,可以调节跑 ...

换过另外一个8025AC,症状类似,1.57V的电池供电不能工作,改换全新的电池就可以。时间精度由于时间短没法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有完全失败,换8025后,就是耗电厉害,对电池电压要求高,而且时间精度也很不好。估计牛屎芯片里不一 ...

在时钟输出上串一个独石电容再接到晶振一脚上防止漏电。

网友:
我记得在本坛看到一个帖子,有网友推荐,在时钟输出端,串联一个510K的电阻,可以减少8025的工作电流。另外,楼主的8025是拆机芯片吧,建议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感觉你的线太长了,感应的电压影响了输出的精度

网友:
怎么失败了。论坛里第一个改8025失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个8025AC看看,是不是8025AC的问题。另外,匹配电容没了,可以使用漆包线缠绕做匹配电容,可以调节跑 ...

你说的好像在理

网友:
这是最近改8025第2个失败案例

网友:
改了两个,用了三周,有一个老是偷停,导致时间小时级别的误差。

后来换了全新电池,到目前还没偷停。

有看别人说给频率输出串联电阻可以降低功耗。

于是给其中一个串联430K的电阻后,直接停振,换成180K的,可以正常工作,整体运行电流0.026mA没有变化。

另一个顺手也加了电阻68K,运行电流也是0.026mA左右没变化。

万用表是8块钱的EMAX3,量程就这么大了,再小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