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废品站的熊猫收音机声音特别小拆开看看哪出问题了

楼主(2022-09-08):
最近身体出问题了,感觉体内磁场紊乱了,没事了就想往废品站跑,这不这两件给了5块,一个熊猫收音机s1没声音,一个tp超迷你路由器。
收音机声音开到最大贴着喇叭才能听见声音,插上耳机也是一样,怀疑是功放8002出问题了,或者就是调声音的坏了,感觉前者的可能性大些,求助,8002怎么测试好坏...
收音机拆开看看

修好了
补充:开始以为是8002坏了,从一个卖药的播放器上拆了一个换上,问题依旧,引脚3前面有个电容颜色不对,数值测量不出,那个卖药机3脚前也有个电容可以直接测出来,抱着修不好就扔的态度试试,把电容搬了过去,结果就修好了,也不知道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唉,借张电路图放上面给大家参考吧

网友:
病的不轻,记得看医生。

网友A:
便宜,修好又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修好又能用了

现在还没找到问题点

网友B:
百度搜8002应用图,找到音频输入脚,用镊子触碰这个脚,能听到喇叭里有较大的嚓嚓声音,那么8002就没问题。

网友:
将音量调至最大,用手捏住小螺丝刀金属部分,尖 头碰触8002第3脚或第4脚,喇叭发出较大干扰电流声即证明功放没问题,否则需查功放块及外围电路。

网友C:
那镊子碰下功放的输入端看喇叭噪音大不?

网友:
检查音量调节电位器是不是损坏了,有声音一般功放模块不会坏,坏的最多的一般是音量调节电位器

网友:
8002坏了的话直接冒烟了,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试一试,直接短接电位器输入和输出,让声音最大,如果还是没声音的话,要怀疑其他地方了,三个引脚,左右两边的是输出,中间的是输入,把输入和输出短接一块就行了,把上面的调节旋钮拆掉就能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8002应用图,找到音频输入脚,用镊子触碰这个脚,能听到喇叭里有较大的嚓嚓声音,那么8002就没问题。 ...

3,4引脚是输入端,镊子摩擦喇叭没反应是不是就确定了8002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镊子碰下功放的输入端看喇叭噪音大不?

摩擦3,4脚没啥反应啊,应该就是功放芯片烧了

网友D:
8002周围的电阻电容都量一下,应该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02周围的电阻电容都量一下,应该有坏的

测了下芯片电源输入端为4v,电容没怎么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下芯片电源输入端为4v,电容没怎么测

声音小一般是电阻开路或者耦合电容开路

网友:
音量控制电位器是否出问题了!

网友:
用镊子触碰没有大的声音,那就是功放问题,查外围电路,没问题那就是功放坏了

网友:
这熊猫已非当年的熊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镊子碰下功放的输入端看喇叭噪音大不?

换了个8002还是不行,太难了

网友:
捡垃圾、修垃圾、扔垃圾---坛友的每一天

网友:
应该是外围电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