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M10电力监测仪正常显示一会儿就开始闪,怎么修?

楼主(2022-09-08):
昨天测其他的电器还用着好好的,后来可能插了一个接触不良的插头在这上面测功率,过一会儿就开始闪,还有咔哒的响声,然后就这样落下病根了,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都不测,就这样空载着,正常显示一会儿就开始闪,之前还边闪边响,现在是只闪不响了
http://attach://1597044.mp4

网友:
拍背板照片上来啊,现在这图根本看不到有意义的东西。

网友A:
估计降压电容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阻容降压的吧,检查一下降压电容的容量。

网友:
换降压的那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B:
先把CBB的降压电容换了。

我一般都把耐压加倍。

比如原来是0.33uf400V的,我就用两个0.68uf400V串联。

网友:
电源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都是换个开关电源上去,很稳定!5v0.5A的就可以

网友:
查看电源电路,如果是阻容降压,看看这两个器件如何

楼主:
怪现象多的很,又冒出来个2000w在闪,
不过最终都是2-3分钟之后闪白屏,电路板后面的电线绷着不能完全翻转过来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CBB的降压电容换了。

我一般都把耐压加倍。

是那个褐色的大电容吗?我感觉这种电容不容易坏呀

网友C:
显然电池漏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褐色的大电容吗?我感觉这种电容不容易坏呀

你就说你换不换嘛。

搞不定,就排除法。

楼主:
电容换了,还是不行,开机闪2000w,过一会儿就白屏闪。这个阻容电源,怎么只看到电容没看到电阻呢?那个黑色的圆片ntc5d-9热敏电阻就可以了吗?莫非那两个M7二极管也有问题?40mah的镍氢电池需要换掉吗?测电池电压,接上万用表电压档,指针从2.5V开始慢慢下降到2.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降压电容不行了。

同意,我想也就是这个电容失容了。换一个相同容量的CBB电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CBB的降压电容换了。

我一般都把耐压加倍。

问题是CBB个头太大,而设备的内容积小,空间小了就放不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褐色的大电容吗?我感觉这种电容不容易坏呀

这种电容,有自动修复的能力。你听到的咔哒的响声,可能就是电容短路了在自动修复,但修复完后就会失去部分电容量。容量不够就供电不够,电压下降,闪屏、黑屏就发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换了,还是不行,开机闪2000w,过一会儿就白屏闪。这个阻容电源,怎么只看到电容没看到电阻呢?那个黑 ...

R15、R16不就是“阻容”的电阻吗?
也许你换上的电容还是孬货,测一下容量够不够0.15μ。
如果容量够,测一下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多少吧,
电压正常而闪屏,这简单电路也没有几个元件,逐个排查。
运气不好是IC出问题,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电池漏液了。。。。。。。。。。。。。。。。。

电池漏液如果没有腐蚀到其他电路,应该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5、R16不就是“阻容”的电阻吗?
也许你换上的电容还是孬货,测一下容量够不够0.15μ。
如果容量够,测 ...

R15R16应该是电容的放电电阻吧,免得电荷一直存在电容里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