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FSL LED T8 8W灯管

楼主(2022-09-08):
牌子、参数,

开锯

拆开。

9938D。

谢谢欣赏。

网友:
又一个软基板粘在玻璃管上的 T8 灯管。

网友:
9938D起啥作用

楼主:
恒流驱动芯片

网友:
我还捡了四个16W的 估计里面差不多

网友:
可以了,至少还有恒流电路,这种灯管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不知道质量好坏?

网友A:
在插头两边慢慢锯,拆得蛮仔细的,再焊个线,粘回去估计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插头两边慢慢锯,拆得蛮仔细的,再焊个线,粘回去估计还能用。

我的心思被你看透,拆之前的想法是,拆开后修复它的,但灯珠条是用胶粘在管内,无法再拆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心思被你看透,拆之前的想法是,拆开后修复它的,但灯珠条是用胶粘在管内,无法再拆下去。 ...

先换一个驱动器试下。我家客厅18W的LED灯最近有时闪一下又亮,有时候闪2、3下又亮,拆下来没发现问题,插头插拔几次又装上了,结果还是哪样……白折腾了

网友:
驱动器好简单

网友B:
佛山照明的产品,总感觉用料一般

网友:
不用锯啊,找个不锈钢管子纵向切开,用三分之一就够了,然后一端磨锋利,另一端折弯90度,然后对着有驱动那头插一圈就能把端盖轻松拆下来了,我用此方法修复过几根灯管。

网友:
佛照都是这些低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佛山照明的产品,总感觉用料一般

比山寨产品多了一个品牌而已,品控用料也都不怎么样。

只不过是在白炽灯时代销量高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心思被你看透,拆之前的想法是,拆开后修复它的,但灯珠条是用胶粘在管内,无法再拆下去。 ...

去找楼下扔的不锈钢管拖把杆,切一个弧形条下来,切的一遍磨薄成刃,推进去就切出来了。。。。

网友:
LED驱动器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现在LDE灯管是越来越简洁了,能省就省,能亮能用就行

网友:
呵呵,散热这样行吗?

网友:
其实用东西敲敲白色的端子,就可以把端子敲下来了,我就是这么拆了家里换下来的那根,还没时间研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