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输出到稳压器输出电压不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08):
我是发电机输出的电源到稳压器上反而电压不稳

网友:
发电机本来就是动态功率的,你接稳压器他也是动态功率,这样稳压器拉高电压,负载电流大,电机输出电压就更小了,不要加稳压器,或者负载功率不要超过发电机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