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显色指数Ra93.8吸顶灯双色温LED改装套件,多种套餐,最低6.6元实现大厂品质

楼主(2022-09-08):
吸顶灯专用双色温LED模组,弧形的灯板,铝基板材质,
高显色指数Ra93.8
多种套餐,最低花6.6元DIY,就可以实现高显指照明,享受200元级的大厂品质;
1.拍三片LED模组,用坛友手中的自有LED驱动电源DIY改装,成本最低,品质不减(价格:6.6元);
2.三片LED模组+APFC隔离型雷士双色温电源,在获得高功率因数时,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价格:12.6元);
3.三片LED模组+APFC非隔离型海尔双色温电源,配套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调光调色温,在获得高功率因数时,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价格:55元包邮);

三种方案,丰俭由君,轻松实现高显指吸顶灯DIY改装;

价格:2.2元/块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5.23a74735t6ERsn&id=682965408682

模组描述:
1.尺寸:230*20mm(长*宽),三片LED模组可以组成一个圆,直径约270mm左右;
2.灯珠规格:2835灯珠,单颗灯珠电压:3V DC,电流:0.150A(MAX);
3.显色指数:Ra:93.8;
4.色温:3000K+5700K双色温;
5.LED模组基板材质:铝基板,厚度约:1.2mm左右;
6.串并方式:18串1并*2(18S1P*2),三片LED模组可以串联,或者并联,然后根据串并方式,选择合适的电源;

LED模组一个拼板有五块灯板,全新LED模组
生产周期是2021年第13周

模组特写

三片LED模组可以组成一个圆,适合吸顶灯DIY改装;
直径约270mm左右

采用远方SPIC-200彩色光谱照度计测试的数据
白光和黄光同时亮亮时,显色指数Ra:93.8

仅黄光灯珠点亮时(白光灯珠不点亮),显色指数Ra:92.2

仅白光灯珠点亮时(黄光灯珠不点亮),显色指数Ra:92.3

就是这款灯具用的LED模组

一模一样的尺寸,完全配套

这款LED模组,厂家之前有生产玻纤板的,
毫无疑问,铝基板的模组更适合DIY,也更容易实现散热;
散热处理好了,灯具的寿命,可以成倍的增加

配套电源的套餐,分别在二楼和三楼,单独说明了,这样更加清晰明了

楼主:
三片LED模组+APFC隔离型雷士双色温电源,在获得高功率因数时,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价格:12.6元)
为了方便描述,我把配隔离电源的套餐,也单独做了一个链接,这样描述会更加清楚,对DIY会有帮助;

价格:12.6元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1.1bcd4735ZDKX5h&id=683001684919

请注意:仅发散件,需要自己焊接线材;

28W双色温调光套件包括:
1.高显R93.8双色温LED模组:三片;
2.APFC隔离方案,变色温调光驱动电源:一只;

LED改装套件建议安装在底盘直径350mm以上的灯具;

高档LED模组,显色指数:Ra:93.8,采用2835贴片灯珠;
每颗灯珠均并联一颗6.8KΩ(0603封装)贴片电阻,可以减少灯具在调光时,用遥控器关闭灯具后,灯珠出现微亮的现象,照明体验更好;
1.全新LED模组基板是铝基板,生产周期:21年第18周;
2.3000K+5700K双色温LED灯珠,配套调光调色温LED控制装置,可获得理想的照明效果;
3.改装时,必须将LED模组固定到灯具底盘散热,散热好模组寿命会更长,模组底部最好涂一些导热硅脂,这样可以增强导热效果.

雷士25-36W 隔离型APFC方案双色温电源产品参数:
型号:NDY-GCC-036-C04;
输入电压:220-240V AC 50/60Hz;
输出电压:60-85V DC;
输出电流:0.420A(420mA);
功率因数 :0.95;
电源尺寸:132*45*26mm(长*宽*高,注:不含电源线材尺寸);
AC输入端为两根线材,红色线为火线(L),黑色线为零线(N);
DC输出端为PH3P接线端子,灰色线为正极(LED+);白色线为白光负极(W-),黄色线为黄光负极(Y-);

LED套件通过开/关墙壁开关切换色温,变光顺序:
1.第一次开关,黄色电线组亮(白色电线组不亮),输出电流:0.420A;
2.第二次开关,白色电线组亮(黄色电线组不亮),输出电流:0.420A;
3.第三次开关,黄色电线和白色电线组同时亮,输出电流:0.420A(白光和黄光各0.210A);
雷士APFC方案隔离型双色温电源,电路板正面图片
雷士APFC方案隔离型双色温电源,电路板背面图片
组装好的成品吸顶灯
三片LED模组是并联的关系,所以要多走几条线,组装好之后,把线材用线扣整理一下,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点灯的图片,双色全开
再来一张图片
特写
APFC真无频闪
可以在获得高功率因数,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

总体来说,配用雷士APFC隔离方案双色温电源的套餐,性价比极高,对DIY动手能力,有一些要求;
LED模组和驱动电源的质量都具备很高的水准.

楼主:
三片LED模组+APFC非隔离型海尔双色温电源,配套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调光调色温,在获得高功率因数时,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价格:55元包邮)
为了方便描述,我把配隔离电源的套餐,也单独做了一个链接,这样描述会更加清楚,对DIY会有帮助;

价格:55元包邮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3.1bcd4735ZDKX5h&id=683954095339

48W双色温调光套件包括(焊接好线材再发货,到手安装可用):
1.高显R93.8双色温LED模组:三片;
2.APFC非隔离双色温驱动电源:一只;
3.跟电源配对好的遥控器:一只

LED改装套件建议安装在底盘直径350mm以上的灯具;
高档LED模组,显色指数:Ra:93.8,采用2835贴片灯珠;
每颗灯珠均并联一颗6.8KΩ(0603封装)贴片电阻,可以减少灯具在调光时,用遥控器关闭灯具后,灯珠出现微亮的现象,照明体验更好;
1.全新LED模组基板是铝基板,生产周期:21年第18周;
2.3000K+5700K双色温LED灯珠,配套调光调色温LED控制装置,可获得理想的照明效果;
3.改装时,必须将LED模组固定到灯具底盘散热,散热好模组寿命会更长,模组底部最好涂一些导热硅脂,这样可以增强导热效果.

海尔25-54W APFC非隔离双色温电源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220-240V AC 50/60Hz;
输出电压:75-189V DC;
输出电流:0.130A*2(130mA*2,两路输出);
功率因数 :0.90;
电源尺寸:160*38*25mm(长*宽*高,注:不含电源线材尺寸);

LED套件有两种变色温控制方式,可以任意调整灯具亮度和色温:
1.开/关墙壁开关,可以切换色温(1.白光亮;2.黄光亮;3.白光和黄光同时亮)注意:只能切换色温,不能调亮度;
2.配套遥控器调光,可以任意调整亮度和色温(相当于无极调光灯具的效果);

LED改装套件,安装到吸顶灯底盘的样子
由于驱动电源是非隔离方案,所以线路接线就比较简洁
只开白光的图片(由于手机拍摄存在色差,灯珠看起来并不像白光)
只开黄光的图片(由于手机拍摄存在色差,灯珠看起来并不像黄光)
白光和黄光同时开的图片
真无频闪
电源采用APFC方案,在获得高功率因数,同时能做到完全无频闪

总体来说,配用海尔APFC非隔离方案双色温电源的套餐,灯具内线路简洁,由于配套有遥控器,可以实现灯具无极调光调色温,任意改变灯具的色温和亮度,照明体验非常OK;
操作功能丰富,加上R93.8高显LED模组的加持,DIY改装好的成品灯具,使用体验不输市面上几百元级的灯具;
LED模组和驱动电源的质量都具备很高的水准.

网友:
吸顶灯专用双色温LED模组,弧形的灯板,铝基板材质,
高显色指数Ra93.8
多种套餐,最低花6.6元DIY,就可以实现高显指照明,享受200元级的大厂品质;
1.拍三片LED模组,用坛友手中的自有LED驱动电源DIY改装,成本最低,品质不减(价格:6.6元);

网友A:
上次在你家买的长条驱动能配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在你家买的长条驱动能配这个吗

要看看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分别是多少的

我不记得了,有没有图片的,或者旺旺交流了

网友B:
能不能在串联改成56w功率

网友C:
坛友来个优惠,几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在串联改成56w功率

主要是三块板,串联在一起,就刚好是一个圆,直径大约270mm左右,用在吸顶灯里面刚好,
您的意思,是多加上一块,用四块灯板吗?那就不是一个圆了
从电源功率上来说,带动四块灯板,是没有问题的(海尔电源,我还有一款100W的电源,可以带动更高电压的LED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来个优惠,几套包邮??

高显色指数Ra93.8
多种套餐,最低花6.6元DIY,就可以实现高显指照明,享受200元级的大厂品质;
1.拍三片LED模组,用坛友手中的自有LED驱动电源DIY改装,成本最低,品质不减(价格:6.6元);
2.三片LED模组+APFC隔离型雷士双色温电源,在获得高功率因数时,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价格:12.6元);
3.三片LED模组+APFC非隔离型海尔双色温电源,配套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调光调色温,在获得高功率因数时,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价格:55元包邮);

套餐一和二,做不了单套包邮,可以多拍些,然后看货款金额和所在区域(小本经营,请多多理解);

套餐三,单套包邮非偏远区域,焊接好线材之后再发货,到手安装好就能使用了.

网友D:
几块钱有这个显色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有这个显色挺好的

而且还是双色温的,实用性很强了
铝基板导热更好
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E:
套餐1的色温模式有记忆吗?还是每次都要开关3次?

网友F:
有没有配套的1输出电源
不要这个2输出切换的

网友G:
这个看起来真不错诶。

网友H:
好像很实用的样子,搞两套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餐1的色温模式有记忆吗?还是每次都要开关3次?

多种套餐,最低花6.6元DIY,就可以实现高显指照明,享受200元级的大厂品质;
1.拍三片LED模组,用坛友手中的自有LED驱动电源DIY改装,成本最低,品质不减(价格:6.6元);
2.三片LED模组+APFC隔离型雷士双色温电源,在获得高功率因数时,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价格:12.6元);
3.三片LED模组+APFC非隔离型海尔双色温电源,配套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调光调色温,在获得高功率因数时,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价格:55元包邮);

套餐一就是只提供三片LED模组,自己另外配电源

您说的应该是套餐二吧,三片LED模组,搭配雷士的双色温电源,电源是没有记忆的功能的,断电后,就回到第一档(不过,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成先亮白光,还是先亮黄光)

如果说经常喜欢白光和黄光同时亮,那就直接把白光和黄光灯珠短路了,雷士电源不经过双色温电源(从DC端的大电解电容两端接到LED灯珠,相当于当一个单色温电源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配套的1输出电源
不要这个2输出切换的

是需要单色温的电源吗?

一. 三片LED灯珠并联使用(把白光和黄光灯珠短接起来),用单色温电源点亮,这样一开灯,白光和黄光灯珠就全部亮,这时可以配套输出电压是54V DC,输出电流在0.700-0.800A左右的隔离型驱动电源,整灯输入功率在45-50W左右;

二.三片LED灯珠串联使用(把白光和黄光灯珠短接起来),用单色温电源点亮,这样一开灯,白光和黄光灯珠就全部亮,这时可以配套输出电压是160V DC,输出电流在0.250A左右的隔离型驱动电源,整灯输入功率在45W左右;
关于推荐使用雷士双色温电源,是由于这款电源是隔离电源方案,带APFC功能,能获得高功率因数,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优点;

综上所述,需要哪一款电源,就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了

另外:LED模一定要固定到灯底底盘散热,用螺丝锁定(不得使用磁铁),模组底部最好涂导热硅脂,增强导热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看起来真不错诶。

R93.8高显色指数
双色温
铝基板
正品大厂全新配件

总体来说,这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LED模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很实用的样子,搞两套备用。。。。

可以的
自己动手,普通吸顶灯就升级成一线高品质吸顶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