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迈胜120V5电源短路故障排查……

楼主(2022-09-08):
     今天大意了,迈胜120V5A直流电源 正负鳄鱼夹随手甩下,结果……BOOM,直接导致房间跳闸;当时是:电压调在4V,电流开到最大;后来打开电源AC保险丝座,炸管了,乌黑……,随即换上备用保险丝,再打开开关,又……BOMM,跳闸…… 拆开保险丝座,又是乌黑炸管……
后面不敢插插头了,打开电源外壳,但是看看里面没有任何烧焦迹象!!
万用表测量,AC输入端无短路,但是DC输出端是短路了……
请教各位行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有需要其他角度图片我可以补拍或进行测试!
找到哪个元件换了我就可以换了
但是按说直流电源应该有防短路保护功能哎!

------------------------------------------------------------------------------------------------------------------------------------------------------------------------------------------------------
------------------------------------------------------------------------------------------------------------------------------------------------------------------------------------------------------
我又会想了一遍,感觉不对,之前也短路过,连鳄鱼夹都烧了半个了都没事,我再下去查证了,果然应该不像短路引起的,鳄鱼夹没有半点打火迹象,而且我重新模拟了甩鳄鱼夹的动作,看状态不像会搭在一起,那就更纳闷了,我除了甩鳄鱼夹没有其他动作了啊,
感觉是悬案了!!!

网友A:
炸好惨啊!这么漂亮的电源居然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B:
居然不是恒流的?

网友C:
4v 5a 20w就炸了?
5a电流也不大呀。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高低压隔离的,即便次级短路,即便不是恒流的,初级也不会炸保险管。

不管哪种电源管理芯片,都有过流保护,即便没有过流保护,次级和初级变压器隔离的,次级短路初级怎么可能也短路。

次级和初级唯一的链接就是那个y电容了。。。。

网友D:
这个电源也够差劲的,竟然没有短路保护?

网友E:
AC端没短路跳的哪门子闸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端没短路跳的哪门子闸

但是事实就是跳了2次闸  烧了两次保险丝啊  我也纳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也够差劲的,竟然没有短路保护?

之前是有得  但是这次为什么会烧我也很奇怪的  明明电压也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好惨啊!这么漂亮的电源居然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之前是有得  这次突然就没了 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4v 5a 20w就炸了?
5a电流也不大呀。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高低压隔离的,即便次级短路,即便不是恒流的,初 ...

大哥在帮分析分析看  我又有新发现了,我感觉不像是短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恒流的?

有恒流模式的哦

网友:
没有短路保护?

网友:
怎么不经过维修插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