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oaGass DS-1680调频无线话筒接收机电路维修记

楼主(2022-09-08):
单位使用6-7年的3台一脱二无线话筒接收机均出现左通道基本正常,右声道无声故障--RF正常,AF呈静音状态。既然一边好,对照着另一边应该好修,何必新购呢?
拆开一台发现右边的7809滚烫,带着右边的PCB都热,难怪都是右边坏,此乃这些板的通病。

既然RF正常就从中频到电子开关两边对比了一遍,发现中放电路LA1140输出脚电压不对,那问题就出在最容易出问题的鉴频中周电容上了。拆下两个中周,好的电容表显180p,估计120p,坏的表显86p,估计5xp。照着早年保存的健伍TK3107对讲机电路图和PCB,找到个100p的NPO贴片电容换上,调整磁帽,使那个红色的IN4148负极电压最高(3.2v),顺利解决。

摸出了门路剩下的两台一样的山寨BoaGass照方抓药即可,就交给了同事,不曾想恶梦开始了......

因这两台机的双面板做工用料是差了点,弟兄们手头功夫也不过关,其中一台坏的一侧中周拆坏了线圈,好的一侧外壳被夹扁也没拆下来,上电反而不行了--估计是电容被烫坏了;另一台坏的一侧换上个闭眼买回的中周也无济于事,4个通道就剩一个好的了,放了2个月都不敢动了。

y情静m,修好了F3车机的收音模块后自信满满,期间恶补了移相正交鉴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32552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536568
https://3water.com/article/eMzI17LmVl

此板鉴频用的NJM2549,找到PDF,单线圈倒也简单

热风枪拆下几个中周,用好的那个放在其他通道上都能解除静音,AF也正常指示。拆下瓷管电容一个脚测容量表显137p,(为了精确,都将空笔杂散电容调为27p),应该是图中的82p,坏的表显160p漏电了?新淘的表显131p,看来这盲狙的中周无论接线还是电容和原装还是一致的,就是直阻小了点,估计是用了0.1mm的线所致,原线0.08。不管那么多了,根据经验用100p的NPO焊在外部预留的盘位上试机......完犊子,怎么调也是静音。

是时候使出绝招了,找出20多年前捡的破烂收音板,拆下可变电容,表显50--350可调,插上一个无瓷管电容的新中周上电,调整可变电容和磁芯可以解除静音,红色二级管处5.7v正常。测电容也不过140,就差几p?用个新购的中周外面焊盘上加个5.1p的瓷片完美解决,至此柳暗花明了。

好在有那个TK3107的板,这几次立了大功,找到4个5-6p的NPO原位安装,迎刃而解。

不过好事多磨,还有两个插曲,在维修过程中那两根音量线不小心碰到板上,击穿了丝印为AL的电源开关管,音频部分都没了电,查为BCX53-16,1A/2W/80V PNP管,实测C E盘位间电流0.9A,继续在3107上找了个DC SW管2SA1362,0.8A/0.2W/15V PNP,上去也不怎么热,问题解决。

另外最后一个声道搞完IN4148处电压正常了,但静音解除不了,怪物~~继续两边对比,发现4148后的10k电阻后面好的5.7v,坏的只有3.6v,而且还在慢慢降低,叫我毛刷洗刷刷拍个照,看照片时发现上面的字给刷掉了,吹下来量电阻无穷大~3107板上找个103换上一切OK

最后发现有的通道RF信号偏弱,就调了调高频部分的OSC中周好了,估计也是电容容量变化谐振偏离。至此,几台无线话筒接收机全部复活,成就感满格,在此分享给坛友,也做个记录。

体会:没有好合适的工具真不行~想入台示波器了,正和杨雪飞大侠学习

网友:
好几次有人修这玩意跟我的耳朵一样单声道。我没办法退了

网友(2022-11-17):
楼主的技术了得!学习专研精神可嘉

网友:
向楼主学习,楼主的技术了得

网友A(2023-04-21):
今天刚修了一个无线台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修了一个无线台咪

欢迎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