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小巧的带220v输出12v电源

楼主(2022-09-08):
这两年貌似经常各种限电停电,不是旱灾就是水灾,可能跟天气因素全球变暖有点关系,我印象里如此频繁的情况也就小时候后,夏天一打雷就停电。白天还好说,反正公司不会停电有空调,最烦的就是晚上回家时停电,那燃气热水器是插220v电的,

要临时翻出电池逆变器和线组装,有次摸黑看不清还把正负接反了烧了我逆变器保险丝,费事,看了下某宝的电小二,简直贵的离谱,605wh的电源居然要2299元,

究极暴暴暴暴利啊,里面是3串三元锂11.1v(或者叫10.8v),参数表里为168.3AH/3.6v,那么就是56AH一个电池,内部还有个600w正弦逆变器板子,

那么,3块56AH的三元锂电芯,和一个600w正弦逆变器板子,外加模具,usb降压快充模块,我不知道批量生产成本多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电芯,是不是回收套皮黑电芯咱也不能乱说,反正我自己去买材料做这个东西,不要外壳,就某宝直接搜,也不刻意去挑,
60AH电池100块钱一个,
12v1000w正弦逆变器板145元,
usb快充稳压模块就不说了,最不值钱的就是它。

若走拼夕夕还有平台本身优惠以及月卡的88折卷,当然咸鱼最便宜但我不建议去,水深。于是乎,考虑到成品太贵,我就自己做个简易版“癫小二”吧,本着实用为主,并不需要那么大功率,就充充手机,带下热水器,停电时给光猫供电有wifi就行了(一般小区进家里的光纤都是直接从基站飞过来的,基站的应急电源至少能保证24h),多数都是开关电源,所以买个小功率修正弦逆变器就够了,

25块钱的超薄150w迷你修正弦逆变器,长期持续80w没问题,反正热水器最大只有30w功耗,就给几个继电器电磁阀控制电。

电池依旧是上次做充电宝的10AH电芯,

测容没问题,内阻是挺大的单个35毫欧,3并3串依旧是35毫欧,足够了,我最多也就计划10A放电,9个电芯用2.5平铜线连接,

之间用704硅胶粘黏,提前引出保护板采样线。

逆变器板子比盒子宽了点点,我切边磨了一下后,居然刚好放进盒子里的卡槽,简直像是厂家为我量身定做的盒子一样。

两个散热铝块贴到逆变器前级两个mos上,至于风扇嘛,我考虑到实际使用功率和持续时间,以及盒子内狭小的空间,算了不要风扇了,实际上盒子里空间还是有剩的,加不加以后再说吧。

把逆变器本身的usb和插座引到盒子上固定好,加个单独的供电开关,通电后正常,绿色灯非常喜庆,

带个40w灯泡看看前级mos发热情况,带了20分钟,铝块基本是温嘟嘟的,还行,我洗澡也洗不了20分钟。

保护板随便用个40A的,电流大点,内阻就小点,反正目的只是防止过充放电和短路,并且安全起见,我还加了个20A保险丝,防止保护板失灵。

给usb设备充电部分,

5v输出我还是习惯用这个5v4A经济实惠效率极高发热极低的mini560模块,从众多稳压模块里脱颖而出。

usb模块供电单独配个保险管,安全可靠。盖子上切两个口塞usb,

怪我学艺不精,这方口我愣是搞了一个多小时,先用10mm钻头钻孔,再用雕刻刀修刮出个正方形,这塑料盖子边框有4mm厚,真的是脑壳大。

12v输出用两个纯铜镀镍的4mm香蕉插座,对比一下2毛钱的普通锌合金插座,就看得出谁做工更劣质。

但奇怪的是,这种纯铜插座内阻居然比另一种外观一样2毛钱的锌合金插座还大,我不李姐。

盒子钻孔后,用铜螺母固定香蕉插座,dc插座之后不经过总开关,直接到保护板,作为充电使用。

16A开关把两路并联使用,减小内阻,盒子上的东西基本就这样了,

把电芯塞进去,直接底座涂满704硅胶,总之我是不会打算把电芯取出来的了,下次拆时就是直接报废。

电芯和逆变器板隔了1厘米左右的安全距离,防止发热嘛,并且加了绝缘玻纤板做隔离。实际上整个电芯的四面和顶部都包了一圈玻纤板,把整个电芯隔离起来,安全第一。保护板和数显表的分流器放玻纤板上,保护板垫了一点点高度,确保发热后不会直接贴到电芯,开机后正常点亮,焊上5v模块线后,内部活动部件全部打上硅胶固定。

盖上盖子就完工了,整个还是比较小巧的,也算掌中宝吧,

屁股后我把四根电压采样线引出端子座了,目的是检测每串电压,值得一提的是我做的电池组都习惯引出电压检测端子,以方便定期维护检查每串电池,看看电压是否平衡,或者某串电芯是否有问题的用处。

并且我做有定期维护巡检表,所有电池组,包括零散储备的电芯和带锂电池的充电设备,以及某些需要定期使用一下的电器如喷墨打印机。避免某个电池被遗忘结果饿死。通常长期不用的电芯,保留60%的电量,每年充放电维护一次。

测量下逆变器的电压和波形,还可以。

对比下纯正弦逆变器的波形,

因此修正弦的逆变器不太适合带交流电机类负载,如空调冰箱空压机风扇等,和工频变压器类负载如老式显像管电视,以及需要检测正弦波过零点工作的开关电源类负载,如电磁炉。其他的生活中绝大多数手机笔记本电脑充电器,路由器光猫,插电式燃气热水器,液晶电视,开关电源的led灯,以及没有pfc电源的台式电脑。

好了完工,滚进柜子里吃灰去吧,咱只是普通末日生存爱好者,任何时代首要保障的就是通讯,

而电力是通讯的保障。至于光伏板和电池我个人并不主张存太多,完全没必要,平时停电够用应急几天就行了,假如真有末世啥的大灾,街边信号灯广告牌基站检测站全是光伏板和电池,街上电动公交和新能源汽车全是锂电池,根本不缺。当然和平年代可别去打这些歪主意哦。

结束,谢谢

网友A:
消灭0回复,东西不少啊

网友B:
楼主爱搞事情

电池多到有定期巡检表

网友C:
末日生存l还是整个收音机和天线吧

网友D:
做那么多用的过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末日生存l还是整个收音机和天线吧

收音机有的,主要是全波段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灭0回复,东西不少啊

谢谢,就是没事无聊喜欢瞎捣鼓,看着零散的电芯总想整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爱搞事情

电池多到有定期巡检表

这巡检表还真有点用,年初记录过一个3串11.1v20ah的电池,观察了两个月,有一串的电压始终比另外两串降的快,下决心把点焊好的电池包拆散,发现原来是那串里有个18650轻微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那么多用的过来么

目前常用的就是做的这个11.1v30ah的,由于经常使用,都不需要定期维护了。然后外出需要大功率电源的就带那15ah铁锂,其他的8串6串4串特殊电压我另有他用,8串6串的给摩托车射灯独立供电,因为我车电瓶不行了。4串高倍率电芯的是启动汽车的应急打火电池,最后60ah铁锂是镇宅用的,长期停电如一整天,用逆变器给家里冰箱供电的。至于那17片散电芯,是准备做60v电动车电池的

网友E:
好奇楼主30W的热水器是怎样的。

网友F:
末日还差一个短波电台

网友G:
现在还总停电?

网友H:
十分的花心思。支持支持。

网友:
就这几个电池能维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楼主30W的热水器是怎样的。

就是普通的插电式燃气热水器,220v只是液晶屏的控制电,和控制电子打火以及燃气阀门等,很常见的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末日还差一个短波电台

短波电台我玩不来,而且体力太大不适合随身带。最近琢磨买两个防水三防对讲机,下雨或者滚到河里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末日还差一个短波电台

打错字了,短波电台是体积太大了,不便携,我不是专业火腿,属于野鸡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总停电?

就七八月份,四川大旱,天天热到爆,每天气温基本是38/39/40/41,成都周边小城经常停电限电,门市上几乎每天都要随机停电一个小时,我都把逆变器和逆变器带到门市上给吊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十分的花心思。支持支持。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