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台USB小风扇,内部空间大,可以改装

楼主(2022-09-08):
一台可以折叠的小风扇
到手后电池不行了,必须得更换电池,好在内部空间大,直接装了两颗18650电池进去;
控制板上面,USB小插头损坏了,从其它板上面,拆了一只过去,通电就正常了
赚了

成品风扇的图片

从标签看起来是正经的风扇

拆开底部挡板

前面的塑料板可以拆开的

风扇叶片比较容易清理

电路板,集成了充电和控制的功能,一颗芯片就有全部的功能了,成本降低了

插头掉了
应该是大力的结果

更换插头,通电灯能亮,就是好的信号
各项操作也是正常的,

底部空间大,原来只是左侧有一个18650电池仓;
我后来在右侧放置了两颗18650电池

小风扇转得欢

更换插头,打理一番,全部功能正常了
就是充电速度有点慢,不知道是不是这种集成芯片,充电电流都是这样
另外就是开到第三板(最大档),异响有点大(对比尚朋堂的小风扇,开到第四档,声音也要小很多)
不过,总体来说,也是不错的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加了电池防停电

网友:
这种风扇新买也很便宜的。

楼主:
加了电池,可以移动使用,
这样方便很多

充电慢,就晚上充电,

网友A:
又可以管很久了,三颗电池充满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可以管很久了,三颗电池充满要点时间。

我只在右边装了两颗电池,同一品牌的

左边电池仓位置,就暂时不装电池了,担心不同品牌的电池,装上去会有影响.

网友:
现在这个季节用不到了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改装空间可以

网友B:
电池多了携带不方便吧?

网友:
这是有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多了携带不方便吧?

电池多了,续航时间才会长啊,电池也不重
充满电能跑2-5个小时(看运行档位),去公园郊游之类的场景,很方便啊

楼主:
风扇电机没有拆,不太清楚

有些这种小风扇,是无涮的电机

网友C:
扇叶中间有个点的,大都是无刷的,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扇叶中间有个点的,大都是无刷的,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看侧面有绕组和霍尔才是无刷,挡住的是有刷。风扇无刷有好有坏,2相十字绕组效率低发热大,单相十字绕组效率较高发热小。

网友(2023-07-08):
我也有一台我也加了电池的,但是我发现连接电池的线没办法拉到另外一格,你是怎么弄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