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电风扇改无刷

楼主(2022-09-08):
送的电风扇,有刷电机,在某个炎热夜晚,她罢工了。无奈之下忍痛只能将空调又调低了两度,一晚上浪费了好多电费。

痛定思痛,还是改无刷。

12cm无刷风扇,带轴承的。基本静音。
貌似是电脑机箱风扇,两线的。

用的老*电子diy 垃圾组装的。

风扇1。5元,升压板3毛,
改了下电压,原来最高9v左右,改成14v
调速旋钮貌似是某个胶水的盖子

这样,一个无极调速,带指示灯,usb无刷风扇就改好了,就很棒。

这个diy算水么。。感觉有点水。
貌似发错板块了。。。。。发错就发错吧。

网友:
你狠,真狠,直接把电脑风扇装电扇里。

网友:
说的比做的多。

网友:
这种构造的风扇只适合近距离吹风散热,想要当风扇使用恐怕效果有限。

网友A:
我也用过有条纹小盖子做旋钮,

网友B:
改是改成了,这样拿不出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是改成了,这样拿不出手呀

办公室桌子上照用,特别有个性。
风扇里套风扇。哈哈

网友:
改一下,做好缓冲,噪音能降低不少

网友:
改也是体力活

网友:
这也可以,人才

网友:
体力活,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有条纹小盖子做旋钮,

好想法,牙膏盖、药膏盖不难找。奸商的配套旋钮包邮的太贵,便宜的邮费划不来。

网友C:
,,我直接去掉面罩,放在面罩上, 我做的那个升压板发热较大,,推荐台达风扇,,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去掉面罩,放在面罩上, 我做的那个升压板发热较大,,推荐台达风扇,,谢谢分享 ...

美蓓亚AVC台达有仿品,能给双滚珠轴承算不错。楼主风扇有效直径明显变小,建议网上找直径差不多静音风扇,切掉螺丝孔,磨圆安装。

网友:
家里也有几个这样的风扇,有个是买回来就是坏的,直接给换了个大点电机,一般的充电器充电宝带不起来,打嗝

网友:
买个那种进口的无刷带驱动板的,效果好

网友:
这风扇转速高

网友:
近来,改石英钟和无刷电机的好多,看看参考

网友:
困惑:无极调速,就是改变通电间隔的频率吧,对霍尔寿命啥的没影响
之前,我就嫌USB风扇的风时间长了吹的皮肤疼,想降低电压,或许是误操作,结果把霍尔烧了,没改成。
这个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