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露营灯改活动电池

楼主(2022-09-08):
抽奖抽到的一台露营灯,外观比较新颖

原装的电池是焊接的,但是电池仓是完整的,可以进行改造。

买了这种电池接触片,完美装上

焊接好就可以了

装上电池完美

这个灯还可以输出,当应急充电宝使用

灯的内部

这个电路有保护么,能当充电宝使用么

弄好收工~~~

网友A:
这种电池触片看着不错,改电池并联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触片看着不错,改电池并联很实用。

买错了只能用尖头电池,平头电池够不到,好在有小磁铁可以增高

网友:
都改一次了不多加点电池,

网友:
c口充电 好评

网友:
预留电池仓真不错,估计是为了降成本缩水了

网友:
正极片加锡堆起来,就能接触到了!

网友:
看电池仓都有,,那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完善了电池部分,这种设计,估计是为了拉开价格,电池数量不同,价格不同,如1节电池称低配28,2节电池称中配38,3节电池称高配48,4节电池称顶配58

网友:
4个电池都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错了只能用尖头电池,平头电池够不到,好在有小磁铁可以增高

拿钉子冲一下正极极片让它凸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弹簧可以拉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灯还有usb输出,可当充电宝使用,改造的不错。

网友:
至少有电池仓,有些没电池仓需要加电池架,DIY切出电池盖。

网友:
正极弹簧片用钉子砸出个凸起就能用平头电池了。

网友:
都是并联的

网友(2023-03-04):
好奇这灯内部怎么有根软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