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图这种插线孔的墙插叫什么,貌似一般都二图这种

楼主(2022-09-08):
我觉得加个插座接线一图比较好用,就是不好买,卖的太少

网友:
86型墙壁插座

网友A:
这个是免螺丝的接线,松下有不少这样的

网友B:
图一那种之前买过,特别爱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一那种之前买过,特别爱掉

铜线要回弯,压紧就不会掉了

网友:
在论坛求购,保证你能找到

网友:
还是压住的可靠些,毕竟家用铜线都是很粗的。

网友:
我反而觉得图二那种好接孔大

网友:
我觉得图2的也不错,只要压紧螺丝一般也不会发热。

网友D:
图一适合接多芯软线,图2适合接国标2.5的单芯线。再细点就不太好了,容易把线压坏。
图一这种设计是可以插入两根硬线的,而实际操作中最好不要这么接(我还是个有证的,结果被一个没证的老师傅教育了,我很少干插座的活,没经验),接两根线,无非就是省得并头,图便捷图快,若是后面插座用电功率过高,这样接的地方就容易发热变形,最后插座烧坏,甚至线路短路。就算这些情况都没有,但若是插座坏了插不住,更换时,就有些麻烦,不太好带电作业,反正更换时,后面的线会被断电,会影响到其它插座用电,若是并头的,他能承受大电流,不会发热,换插座时也不会影响到后面插座的用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适合接多芯软线,图2适合接国标2.5的单芯线。再细点就不太好了,容易把线压坏。
图一这种设计是可以插 ...

换东西,就直接断电吧
我从来不敢带电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免螺丝的接线,松下有不少这样的

是吗?听见你说这样的话,令我感到很好笑。

网友:
图一的墙插接线比较优越,图二的就差点~最好用的是叫做“拉扣式”接线的形式,就是空开那种接线形式,螺丝不会伤电线。

网友:
早些年图一接线孔比较多

网友:
家里自用也接不了几个头,无所谓哪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线要回弯,压紧就不会掉了

问题是这种双孔压板式的接线他不支持,2.5平的线弯折之后就插不进去了

网友:
两种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网友(2023-02-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免螺丝的接线,松下有不少这样的

亏你还VIP会员,看清了吗?螺丝你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