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R8025T的精度

楼主(2022-09-08):
也跟风改了个8025T,实测精度并不高大约-2s/周,与手册基本相符,远不及手头的两块年差石英表。我的两块手表分别约+2s/y和+5s/y。8025t要想达到高精度可能需要gps驯服。大家就自己的8025T投个票吧。注意不是8025ac。
ps
发帖目的是根据自己经验及手册,觉得8025有被神话的趋势,看到大家的回复觉得对想要改的是个客观的参考,挺好的。
最近忙,等有空看能不能搞个8025校准的方案,得客观说通过外部校准精度是能提高的
单选投票, 共有 141 人参与投票

网友:
抛开价格谈性能都是枉然,说出你那两块表的晶振的价格。

网友:
我的还没到货,等待,,,,

网友A:
我在网上买的北极星(POLARIS)挂钟,1周也是差1到2秒,不用改80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买的北极星(POLARIS)挂钟,1周也是差1到2秒,不用改8025

我的精工挂钟也是每周1秒左右,一年对一次表就够了。

网友:
精度并不高大约-2s/周

网友:
改了两个,用了三周,有一个老是偷停,导致时间小时级别的误差。

后来换了全新电池,到目前还没偷停。

有看别人说给频率输出串联电阻可以降低功耗。

于是给其中一个串联430K的电阻后,直接停振,换成180K的,可以正常工作,整体运行电流0.026mA没有变化。

另一个顺手也加了电阻68K,运行电流也是0.026mA左右没变化。

万用表是8块钱的EMAX3,量程就这么大了,再小测不了。

网友:
8025玩上瘾了

网友:
正常看一下时间而已,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整体一年偏差不超过2分钟算是好的了

网友:
年差几秒的用的是4.19M的晶振吧?32768Hz的达不到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这半月多我分别用了几个拆机的8025AC(对着阳光看几个焊脚,没有一点焊锡的痕迹,实际上还是散新的)、散新的带边带的8025ac、8025T改造测试,还有不同版本字母的6C 7C等,8025T精度高一些,一周1-2秒误差,在手册上的精度范围内,AC的精度差一些。
另外,这个东西内部功能很强大的,可以编程使用的,编程时也可以改变内部精度。看其他坛友说,买的拆机的,可能是确实是上机经过编程使用后拆机的吧

网友:
给楼主的行动点个赞,做个调查统计给出一个中肯的评价,既不神化8025,也不踩低它的功效,让改钟爱好者自己做出选择,功莫大焉。

网友:
9月3日下单,至今还没发货。

网友:
改后没好好测过,没有分钟的差别就性价比超高了。

网友:
可接受范围

网友:
那个老板在后面偷笑了,一个月几万销量

网友:
够用即可,没必要较真儿,只能说比垃圾32.768强

网友:
我也下单了……

网友:
改了一个8025ac,精度可以,一个星期两秒

网友:
俺不在乎差差这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