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V普通充电器改72V5A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9-08):
48V普通充电器改72V5A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A:
看上你那个多功能表。能否告知哪里买的

网友B:
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C:
看不明白楼主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你那个多功能表。能否告知哪里买的

炬为的三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得上还不错

省得买新充电器。废物利用

网友:
变动这么大,变压器和MOS管还有整流二极管受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楼主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三阶充电器改成二阶的用在锂电池省个新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炬为的三十几块钱

谢谢,等下去看看

网友:
这也行   一直不会折腾电路板膜拜

网友D:
电压改动的范围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改动的范围不小啊!

是的,大功率的不好找

网友:
没有透露改造方案

网友:
这样改安全吗?

网友E:
变压器自己绕的?

网友:
改了些什么啊!

楼主:
只要改三个地方就行了。具体的要看实际的电路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自己绕的?

变压器原装的没有动

楼主:
具体的要看实际的电路情况,不同的电路改的部位不同

网友:
方法没有介绍啊,不过看起来有点危险啊,特别是充锂电池,各种保护不能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