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几块3串12Ⅴ充电钻保护板,充电太慢了……

楼主(2022-09-08):
买了几块3串12Ⅴ充电钻保护板,今天用了一块,居然充了9个小时才充满!是不是没接感温电阻的原因呢?

网友:
很多这种板子都没ntc,你用稳压电源直接恁看看电流

网友:
串个普通电阻上去看看电流能不能增大就知道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2位朋友回复

网友A:
充电线接在板中间的C+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线接在板中间的C+C-上?

对呀!就是充电座插座位置……

网友B:
直接在保护板上3.6V、10.8V处用可调电源充,设置12.6V3A,观察电流动态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保护板上3.6V、10.8V处用可调电源充,设置12.6V3A,观察电流动态情况。

武汉刘哥!乱七八糟,线太多了,麻烦。买了三块板子,用两块一样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武汉刘哥!乱七八糟,线太多了,麻烦。买了三块板子,用两块一样的现象…… ...

感觉你这个3串是用在电动工具上的,估计过流也不够,容易启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个3串是用在电动工具上的,估计过流也不够,容易启动保护。

已经试过,不保护,估计垃圾充电钻电流小点吧……

网友C: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多少伏?应该至少比充满电压高0.5伏才好,也就是应该不低于13.1伏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多少伏?应该至少比充满电压高0.5伏才好,也就是应该不低于13.1伏才对。 ...

充电器是以前买充电钻自带的,充别的都是正常的,就充这个装护板不行,空载电压12.98V……

网友D:
检查c是不是串二极管了,还有c口mos是不是很小的,串二极管的不能直接用12.6充电要加二极管压降,c口如果用小mos你用大电流一下子就冒烟要大电流必须上大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是以前买充电钻自带的,充别的都是正常的,就充这个装护板不行,空载电压12.98V…… ...

12.98伏也是略低了点,你可以看常用保护板单节电池的充电控制电压,大多数是标称4.2加减0.05伏,如果保护板的控制电压做得处于上限,那么,转灯时间就会延长很多。建议再提高一点总的充电电压,这样,充电时间可以大大缩短,对电池来讲,也是安全的。我测了一下我手头的3个12伏充电器,空载电压一个13.17伏,一个13.21伏,一个13.51伏,都是正常的。不要企图修理或改装保护板,那样很危险。另外,整个充电系统的线阻对充电时间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充电线太长太细,或者不是铜线,插口材料不好,接触电阻大,电芯内阻大等等,都会延长充电时间。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回复!我买过两种充电钻,便宜的哪种,两个充电器,一个16.98V,一个12.96V,除了垃圾电池不耐用,其他都是正常的,这3块保护板后来新买的,试用2块都是充电慢!提高充电器电压这办法确实应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c是不是串二极管了,还有c口mos是不是很小的,串二极管的不能直接用12.6充电要加二极管压降,c口如果用 ...

C+与B+共用的,C-串一肖特二极管,还有A09T……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看看大神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