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使用的路由器,只能用房东给的WiFi才有网络

楼主(2022-09-09):
我租了一个房子,有网线口,但是插网线没网,只能用房东给的WiFi才有网络,这是啥原理,路由器太不行了,网速很慢,我有一个好一点的路由器,想使用我自己的路由器,但是问了房东,房东说调试要钱,好无语啊,每个月都交钱,网速真的太让我难受了,老哥们能帮我解答一下吗?该怎么弄

网友A:
要么房东不懂。要么就是故意想收钱。
不搬,难解吧。

网友:
描叙不够详细,电脑或路由插墙上网口,电脑显示红叉还是感叹号?红叉,上一级交换机没插网线或者墙上网口压根没接线。
感叹号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有认证或MAC绑定

网友:
是不是需要PPPoE才行? 能登录房东的WIFI看看内部怎么配置的估计就好搞定,要搞清楚是怎么连接的以及是否被绑定了MAC地址

网友:
是不是房东限速了?

网友:
1.网线是否是通的
2.网线是从哪里过来的,是从房东路由器接过来的吗
3.你的路由器ip地址是否和上级路由器ip地址冲突
图片都不舍得上一张,插路由器后路由器界面的?只有详细的描述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的

网友:
情况没有讲清楚,这房子是单独一套的?能看到路由器吗,能进入路由器吗?

网友:
一般都是房东那边没插网线!

网友:
你室内的网口不是虚设吧。

网友:
很明显房东控制了

网友:
房东不限速才怪了,有几个租房的房东不限速的,长租的话还是自己拉条网线吧

网友:
房东就是故意的,调试要钱,交了钱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要么是pppoe拨号,要么是MAC绑定,这是没办法的做法,因为很多脑残把LAN口插到网上,造成所有人都断网,一两个租户还可以查,几百户的基本要请一队人来排查,查出来你把他的拔掉,他下次又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房东不懂。要么就是故意想收钱。
不搬,难解吧。

搬去哪里都一样,乌鸦都是黑的,所有的房东都这样做法,无解,你想自己拉?想得美,狗曰的在房门口给你剪断,电信还没法管,因为他无权限管户内的线路

网友:
直接中继一个别的无线网信号就行了

网友:
你这描述都不确定有线口是否接通,还是找房东协商吧,中继的什么的,效果不理想。

网友:
基本上是无解的,房东也不一定会管理网络。

网友:
有几种可能性:
1. 网口的另一端并没有连接到房东的路由器上,这个就没办法了。
2.网口有限制,看看能不能连接到房东路由器上,解开限制,方法很多。
3.通过无线网直接访问上层路由器(联通或者电信给的光猫),用户名密码自己网上搜,打开光猫的无线桥接过去

实际上还有些办法,都需要因地制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房东点钱,让他帮你彻底解决。

网友:
2楼说的对,你要是长住,自己申请个宽带吧。短住就用流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