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更改创新d80音箱电路,我想改成锂电池+12v升压模块供电

楼主(2022-09-09):
几个月前当接盘侠买了一个上古遗物创新d80音箱,原来是通过内部的变压器把220v交流电降压到10.5v交流电输出到电路板供电的。感觉拖着一根电线不太方便,我想改成锂电池+12v升压模块供电,这样可行吗?

网友:
您这种方案由于升压电路的效率不高而造成续航时间短,建议你可以直接用3串锂电给电路供电,12V升压电路配合3S均衡板给锂电池充电。这样续航可以久一点

网友:
2串或者3串锂电池比升压好

网友:
10V的交流,出来的直流也就不到15V,直接三串18650之类的,一样可以用,
唯一的后果,可能的最大音量稍微要小一点。

网友:
这种电路不是很省电,升压电流好大。

网友:
非常认同上面几位坛友的说法

网友:
不要升压 直接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