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开关电源保护使用的光耦能代换吗?

楼主(2022-09-09):
维修一台开关电源,发现光耦损坏了,型号是SFH617A-2.广州深圳这几天发不了货,东西又比较急用,于是想到了使用常用的PC123、PS2561、PC817、PC3SH21这些类型的光耦能否代用,上网搜索半天只查到高速线性光耦不能代用,其它也没找到个所以然,特发帖询问一下高手,希望有人能告诉我,感谢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view/106839/ETC/SFH617A-2.html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 /datasheet-pdf/view/43321/SHARP/PC123.html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view/6469/NEC/PS2561.html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 /view/43368/SHARP/PC817.html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view/412717/SHARP/PC3SH21YFZ.html

网友:
高速的可以作为低速的用,低速的不能替换高速的,我认为保护的光耦随便找个就可以使用

网友:
我见过的保护光耦,都是跟817 一样型号。

网友:
注意引脚位,直接换就好了,617性能和817差不多的

网友:
试一试或许能行。

网友:
要看datasheet,传输比

网友:
电视机电源上,用817代过617,没得问题。

楼主:
个人感觉PC123更合适,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看图

网友:
同样是817 ,CTR还是有差别的, 选择品牌的,且要看看型号后缀,跟电流传输比有关系的参数

网友:
看速度、传输比,差不多的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