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捷安特48v锂电充电器故障

楼主(2022-09-09):
一个捷安特48v锂电充电器故障,插电不到几分钟就跳绿灯,不充电。电池是好的,换充电器就正常。
拆开发现电路板是无锡三石,2206电源管理+358运放+109v55 plc。
自己查了半天,发现第2个az431的2脚检测电压会慢慢升高到跳转电压2.5v,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检流检压都正常的,检温电阻也量过,然后就没思路了。求助求解。

网友A:
检查下0.1欧姆捡流电阻是否虚焊或变值。

网友:
检查下检流电阻R27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0.1欧姆捡流电阻是否虚焊或变值。

我一开始测过, 0.1欧的检流电阻, 2A充电电流, 电压0.2V 一直很稳。     说一下最后的情况,  我放弃了。
三板斧上去解决不了,  2202管理芯片和109PLC 的资料没有,  尽管目前知道故障点就在IC4(第二个431)的检测脚附件, 分压电阻是进PLC的, (估计是个带简单程序的小单片机?)  丝印109V55,还有一堆小贴片,估计哪个热不稳定?   这个充电器星恒监制的无锡三石充电器, 质量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