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球泡螺口触点凹陷,还有救不?

楼主(2022-09-09):
送人用的,买的时候测试好好的,突然说灯泡闪烁,先是怀疑电路问题,让拿过来也是一波三折,到手一看 触点 都烧焦结块了,还凹陷,肯定是拿回去摔了,,一直接触不良。
搜了没有螺口相关的拆修,只好来问问了,这玩意 只能暴力拆开吗 ?换新的螺口好安装回去不?固定不会要专用工具 吧

网友:
挂点焊锡或者把周围高起来的塑料切掉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灯头也不难

网友:
那个地方过去都是焊锡堆起来的,现在的灯泡很多都是用的专用螺钉

网友:
挂点焊锡整个凸面就可以了

网友:
不如买新的 吧

网友:
买灯泡送人?
打磨一下堆点锡就行了

网友:
烙铁堆锡呀

网友:
led灯,拆开,恢复,胶粘一下

网友:
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
LED的就好换了,把它撬出来,去找一个坏的也撬出来,塞进去就行了,注意导线要接触良好。如果塑料件已经变形塞点胶或把塑料烫一下也行。
这个原因是灯座与灯头接触不良造成的电烧蚀,灯座的这个触点位置也要检查一下了。

网友:
透过那个窟窿勾出线头焊一个圆片,用胶粘上。

网友:
很好解决,加个铜皮挂锡

网友:
焊个弹簧或弹片

网友:
线头拽出来,找颗螺丝拧上,完事!多大的事,还用发贴子……

网友:
加高焊锡整个凸面出来就可以用了

楼主:
有道理。钻牛角尖了,就是想换个新的螺口。感官看着舒服些。现在想想还是挂锡又快又经济实惠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