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自动升降压电路,升降压芯片使用TI LM5176制作

楼主(2022-09-09):
DC-DC自动升降压电路,升降压芯片使用TI LM5176制作。
板子已经应用在自家监控备用电源。
版主看到该帖子,帮忙把该帖子转到DIY创意版块,谢谢!

补充内容 (2022-9-15 08:32):
转换效率86%以上

网友A:
8个MOS? buck boost一般4个

网友B:
电流有点小,能到几十上100A就好了

网友:
这芯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有点小,能到几十上100A就好了

理论上搞100A也可以的,需要加大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MOS? buck boost一般4个

4个也可以,要换大电流的

网友C:
我们公司的监控系统,有两个摄像头,经常断链,需要重新上电,然后插交换机电源才可以连接上,是什么问题?看样子你是搞监控的

网友D:
有成品吗,整个接太阳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成品吗,整个接太阳能上

没有,焊板子太费时间了,只焊两个来用,可以下载文件打样PCB焊接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监控系统,有两个摄像头,经常断链,需要重新上电,然后插交换机电源才可以连接上,是什么问题? ...

什么牌子摄像头?

网友E:
哇~这个好强,很需要!用什么软件画的图,我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这个好强,很需要!用什么软件画的图,我打不开~

...............PADS vx2.7

网友:
这个功率多大啊

网友:
这个芯片贵吧

楼主:
以前便宜,现在涨价贵的很

网友F:
转换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换效率怎么样?

转换效率86%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有点小,能到几十上100A就好了

牛逼了 收藏先,这个能拿来做充电器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