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汉泰 DSO1202B手持示波器 裸机 1200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2-09-09):
汉泰 Hantek  DSO1202B手持示波器裸机,缺顶盖,BNC有损坏,1200值不值得入手?我想砍到1000
https://m.sohu.com/a/317493058_120144259
没有全自动、做工等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工作台太小,也爱鼓捣鼓捣车,对便携性有一定要求~

网友A:
50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差不多‘

够狠,我砍到了800以为行了呢

网友:
存储深度低了点。其它还不错,毕竟是手持,其实觉得不如买个二手麦科信了

楼主:
麦科信?了解下

网友:
17年为了修超声波盒子买了台100M新机2200块,发现屏幕的下半部分有水波纹,其他的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必竟价格在就这样子。

楼主:
麦科信好贵

看好利利普HD2102S手持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万用表可无视,无二手, 1k左右3年质保,100M,500采样玩玩音响、调频收音机、修机、DIY也够用了吧?2个可拆卸18650倒是方便

网友B:
加点钱买个普源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点钱买个普源不香吗?

普源没这种示波、信号发生器一体的吧?

网友:
带电池又有旋钮控制的示波器,利利普EDS102性价比不错。
那种纯按键或触摸屏,不带旋钮的手持示波器,用不习惯,感觉操控没那么便利。
之前在公司要备一台用电池的示波器,选了EDS102。去年双11期间EDS102价格还不到1500,自己也买了一台玩。

网友C:
不过,买完EDS102后没几天,发现利利普又新出了DS4102,价格贵几百,但是,性能强很多:多级灰度和色温显示,波形刷新率75000帧/秒,底噪0.3mVp-p,内置1ppm精度频率计
不过,底噪0.3mVp-p这点,有点疑惑,之前在8位数字示波器中,没见过低噪那么低。
如果真做到了,也许是目前底噪最低的8位数字示波器。
之前对比测试过泰克、安捷伦、力科的1GHz示波器,3台示波器中,底噪最低的泰克MSO5104,也有0.6mVp-p。

网友:
用过这个100M的,四位半万用表还是很准的,散热声音略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买完EDS102后没几天,发现利利普又新出了DS4102,价格贵几百,但是,性能强很多:多级灰度和色温显示 ...

感觉自己玩玩,够用就好

网友:
手头有台安捷伦的示波表,也有普源的1152,感觉普源的编码器,使用更方便。

网友:
可以要,感觉还挺新,参数也可以

网友D:
100M带宽够的话,这价可以买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M带宽够的话,这价可以买新的吧

1202是200M的

楼主:
感谢论坛和各位tx,800败了个全新的海淘汉泰DSO 2D15,有空拆了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论坛和各位tx,800败了个全新的海淘汉泰DSO 2D15,有空拆了分享

这么便宜?

网友:
贵了!刚才群里卖618包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