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用打印机耐用吗

楼主(2022-09-09):
想买台家用打印机给孩子打印学习资料,请问3到5百元左右的家用打印机一般能用几年,佳能和惠普的哪个质量好些。

网友A:
家用的耐用都没问题吧

网友B:
买那种耗材便宜的,

网友:
买激光打印机吧,耗材便宜,故障率低。如果是喷墨的,时间长不用可能会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的耐用都没问题吧

之前没有用过打印机不过经常去打印的地方发现专业打印机也不是特别靠谱有时受潮出故障。

网友C:
买个二手的激光,比喷墨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那种耗材便宜的,

请问耗材是买要跟打印机同品牌的吗?有没有大多品牌通用的耗材。

网友D:
如果没有彩色需求,推荐最便宜的激光打印机,耗材便宜,问题少,耐用

网友:
三五百的话,买二手激光的吧,hp1020等机器,医院,单位大量使用的机器,否则三五百只能买墨盒的,耗材贵的你想哭,激光的都有代用耗材,便宜的很,估计30块钱1500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的激光,比喷墨靠谱多了

全新便宜的黑白激光打印机才六百多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E:
施乐激光A4机,家用速度慢点儿,大批量能急疯你,连续二十页该降速了!

网友F:
hp的黑白激光非常耐用,耗材也非常便宜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彩色需求,推荐最便宜的激光打印机,耗材便宜,问题少,耐用

黑白的够用了对激光打印机不太了解,之前只买过一部2百多元的微型热敏打印机用是好用但是纸张宽度太小了而且打印出的字遇上稍高的温度就会消失。

网友:
用惠普CC388A硒鼓的打印机,越用越便宜

网友:
家用使用率都不高,如果不是必须彩色的话,建议黑白激光的,二手也可以。我买了佳能的彩喷,使用率不高,墨盒容易堵,好在有清洗墨盒的套件。
偶然得到一个闲置激光黑白机,打印整个黑面,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个硒鼓,满血复活,到此彩喷彻底闲置。挂闲鱼一直没出掉。楼主考虑二手彩喷的话可以看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施乐激光A4机,家用速度慢点儿,大批量能急疯你,连续二十页该降速了!

对速度倒是要求不高就是每天打印几张学习资料一般不会超过十页。

楼主:
引用 网友F:
hp的黑白激光非常耐用,耗材也非常便宜好找

看来还是黑白激光打印机更适合些。

网友:
3--5百的只有二手的了吧, 佳能hp的  2900, 1020 都 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便宜的黑白激光打印机才六百多不知道好不好用。

便宜的激光耗材贵,买就买耗材便宜的,比如用88A硒鼓的惠普

网友:
买个激光耐用点,比喷墨靠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