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研究下20块钱的充电宝套件

楼主(2022-09-09):
前几天拼夕夕有个82折卷要到期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到还有几个18650没地方扔,于是20块钱买了个充电宝壳,

可以塞8节电池,外观看着就很山寨,标准的三无产品,两边电池片还是铁的,充放电芯片依旧是英集芯w332,

很常见很普通的快充芯片,所谓的95%同步整流,不知道是不是吹牛,反正之前还有个黑色的充电宝也是w332,效率只有85%,随便塞个电池,充电激活一下,能亮机,没坏!20块钱值!

实际上也不太值,这种w332充电宝拆机板子某宝3块钱一个,买它主要是看中这个外壳,想起自己diy的壳很丑。这底壳是卡扣的,胶扣很硬,我试了没法无损撬开,那就只能强磁把铜片压在电池片上了,

测试下给手机充电效率,有个92-93%,这还是包含了中途线损的效率,感觉还不错,说不定真有95%的效率。

充了40分钟,芯片发热比较低,35度(室温有26度),

可能是因为充电电流太小了只有0.8A,整体基本就没有发热,还没旁边的手机烫。

装上电池测测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如何,绿皮电池是之前专门买来给电筒用的,内阻17毫欧左右,有点大,不过优点是容量大,但我只要2节,可卖家要10节才包邮,于是我就买了10节……,灰色的5个是拆的全新20v电钻电池,实测容量1600多mah,内阻很低只有10毫欧左右,这些电池电压都在3.7几v之间,压差不大可以直接并联,

充电功率很高,16w,电池3.7v,那么算下来给电池的充电电流差不多是4.几A左右,芯片最大支持5A充电,估计已经是全功率运行了,

但很快发现温度太高了,仅充了16分钟,

芯片已经70多度了,非常不妙啊,我电脑cpu才47度呢,0.8A都不怎么发热,1.8A就多了1A就烫到这个地步,离谱,或许给手机9v2A快充时多半也是这个效果

算了不充了赶紧拔了,这充电宝内空间太狭小了,芯片贴散热铝块没意义,以后找个5v1A的充电头子专门给它用,给手机充电嘛,就用普通充电线就行了,不要快充功能,控制到5v1A,就基本不会发热,我本来就不喜欢手机快充功能,大电流充电对电池有害,并且手机电路板发热也高,容易坏,反正手机用的不多,目前用一天还能剩个40%,就晚上睡觉时慢慢充吧,不赶这点时间,人生早就浪费了那么多生命了,还在乎这点时间?。

好在电池完全就是冷的,只是挨着电路板的电池被烤热了点,低内阻动力电池嘛,要是这点电流就发热还得了?最后测下纹波吧,空载纹波24mv,不错,充手机的纹波33mv,还行,比我之前9.9包邮充电宝的几百mv纹波强多了。

对比下之前30块钱买的同样是w332芯片的,且同样是8节电池的充电宝,要短一点,不过这个黑色的一旦扣上盖子就不好打开了,而这次买的白色的很单纯开盖取电池,有需要随时可以扣一节下来。结束,谢谢

网友A:
8个18650电池……能带上飞机吗?

网友B:
给18650电池当充电器也不错

网友C:
双向快充嘛?貌似还行。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解说详细

网友D:
黑科技不错,维修利器

网友E:
玩具很多啊

网友F:
电池要轮番对换位置吧,否则经常大电流工作,第一个电池最先死。

网友:
这东西上不了飞机吧

网友G:
木有铭牌的上不了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个18650电池……能带上飞机吗?

可以的,飞机的标准是100Wh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木有铭牌的上不了飞机

自己印一个1800mAh的标签贴上去

网友:
我感觉有快充用不上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18650电池……能带上飞机吗?

能啊,我买之前专门问了商家外壳上印的字样是多少mah,只要不超过20000或者100wh就可以上飞机。如此也可以钻空子,例如定做外壳上印的20000mah壳子,然后塞40000mah电芯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18650电池当充电器也不错

思路新奇,这方法还真不错,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快充嘛?貌似还行。

现在的快充充电宝基本都支持双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科技不错,维修利器

鼓捣小玩意儿常用的玩具是必须要有的,虽然像这示波器简陋不专业,但起码满足使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具很多啊

常用小工具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要轮番对换位置吧,否则经常大电流工作,第一个电池最先死。

电池并联的,加上内阻都很小,放电时大家的电压基本是一致的,容量大的就多输出点,容量小的就少输出点,相互牵制以维持电压的平衡,所以饿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