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PU参数查看工具_CPU-Z v2.01

楼主(2022-09-09):
CPU-Z是一款功能强大的CPU检测工具,软件能够帮助用户显示当前电脑CPU的详细信息,包括插槽、规格、核心速度等各项数据都可以通过这款软件轻松掌握,让你可以全面了解自己电脑CPU的性能。此外CPU-Z还支持主板、内存、显卡等其它硬件的检测,功能非常强大。

CPU-Z软件特性

支持全面:CPU-Z所支持的CPU种类全面,AMD闪龙、速龙等系列、INTER奔腾、赛扬等系列;
启动快速:CPU-Z软件启动速度及检测速度都很快,用户可以通过CPU-Z快速启动检测,随时了解自己的CPU性能;
硬件检测:CPU-Z可检测主板和内存的相关详细信息,如内存双通道检测功能等。可准确的检测出CPU、主板、内存、显卡、SPD等硬件信息,还可见到自己的CPU是哪家厂牌、内频、Cache等玩家常提到的数据,以及SelfSnoop、CMOVccInstruction等数据,方便你更了解你的CPU。

CPU-Z界面说明

在处理器部分,CPU-Z上面显示着的就是这颗处理器的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颗名字为Intel Core i3-4130,同时也我们平时所购买的CPU的型号。第二个是代号,指的是这颗CPU所采用的架构和核心名称,比如Intel方面近五代的架构分别为“Iny Bridge”、“Haswell”、“Boardwell”、“SkyLake”和最新的“Kaby Lake”;AMD方面则复杂的多,主要各个城市的风景为主。比如说FX-8350的代号为“Zambezi(赞比西河)”,而FX-9590的代号为“Vishera(维拉舍河)”,A10-7870K的代号则是”Godavari(戈达瓦里河)”。
之后来看TDP,TDP的全称是散热设计功耗主要是提供给计算机系统厂商,散热片/风扇厂商,以及机箱厂商等等进行系统设计时使用。CPU的TDP值对应系列CPU的最终版本在满负荷(CPU利用率为100%的理论上)可能会达到的最高散热热量,基本上CPU的最大功耗就是TDP所标称的数值,但是在超频的时候,CPU的实际功耗也会超过TDP的数值。
看完了TDP之后再来看下插槽,插槽简单来说就是指CPU上面的针或者触点一共有几个,按照Intel的步伐,基本上两代换一次插槽,而AMD方面近几年的插槽都可以进行兼容。
而工艺指的是生产CPU所采用的工艺制程,目前Intel最新的CPU都采用了14nm制程,而AMD则仍然使用者28nm工艺制程。不过随着硅材料越来越趋近于极限,近几年两家公司的工艺制程的提升幅度也是越来越慢。
然后来看下核心电压。核心电压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但是对于带“K”也就是可以超频的CPU来说则意义重大,我们平时所说的“大雷”、“大雕”指的就是CPU在某个频率下的核心电压,一般来说,核心电压越低,那么其超频潜力也就越大。
之后是CPU的规格以及下面各个数字了。这里规格就是指CPU的具体信息,可以将其当做一个身份证。部分CPU的名字为“工程样品”则会在规格后面标注“ES”。这样的CPU一般来说是不能按照正式版发售的,不过由于ES版本的CPU相比较于正式版便宜不少,因此受到了部分玩家的追捧。
而“系列”、“扩展系列”、“型号”、“扩展型号”、“步进”和“修订”则是指CPU之中的具体细节,比如说某些CPU因为存在着BUG而需要改进,

指令集
指令集是存储在CPU内部,对CPU运算进行指导和优化的硬程序。CPU依靠指令来自计算和控制系统,每款CPU在设计时就规定了一系列与其硬件电路相配合的指令系统。指令的强弱也是CPU的重要指标,指令集是提高微处理器效率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频率
CPU的频率主要包含主频,外频和倍频三部分。
CPU的主频,即CPU内核工作的时钟频率(CPU Clock Speed)。通常所说的某某CPU是多少兆赫的,而这个多少兆赫就是“CPU的主频”。
一般来说CPU的频率的公式为主频=外频X倍频,由于Intel将大部分CPU和主板的超频能力限制了,因此即使是带有“K”的可超频CPU也是以超频倍频为主。
不过在六代CPU刚出来的时候,由于Intel的疏忽,玩家可以通过破解主板来超频CPU的外频,即使是不带“K”的普通处理器也可以,但是后来随着Intel修复的Bug,超外频也就不了了之。

缓存(Cache)
CPU缓存(Cache Memory)是位于CPU与内存之间的临时存储器,缓存大小也是CPU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且缓存的结构和大小对CPU速度的影响非常大,CPU内缓存的运行频率极高,一般是和处理器同频运作,工作效率远远大于系统内存和硬盘。而越高级的CPU,其缓存容量也就越大。

CPU-Z快捷键

1、单击 CPU-Z 上的名称(如“主板”),按 F5 键保存屏幕截图。
2、单击 CPU-Z 上的名称(如“显卡”),按 F6 键复制屏幕截图到剪贴板。
3、按 F7 键保存验证文件(cpuz.cvf)。
4、按 F9 键隐藏原始时钟和倍频。
1、传感器检测设置,1为开启、0为关闭 关闭后将不显示温度及电压
2、PCI检测设置,1为开启、0为关闭 关闭后将不会显示主板、SPD及硬件传感器信息
3、DMI设置,1为开启、0为关闭。
4、SMBUS设置,1为开启、0为关闭 关闭后将不会显示主板、SPD及硬件传感器信息
5、显示设备设置,1为启开、0为关闭 关闭后将不会显示显示设备信息
6、占空比设置,1为开启、0为关闭 关闭后不会进行占空比计算时钟的方法

F5 : save the current tab in a bmp file
F5 :保存当前页面为bmp文件
F6 : save the current tab in the clipboard
F6 :保存当前页面在剪贴板中
F7 : save cvf file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F7 :保存CVF在默认目录

CPU-Z下载地址

解压密码yrxitong.com
其中除了百度网盘是龟速下载,其他网盘都是满速下载
其中OneDrive和YR云盘不需要登录账号直接网页即可下载,其他网盘都需要登录并转存资源后才能下载
YR云盘        提取码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