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和家用摄像头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2-09-09):
家里的老风行退休了。给老婆买了一辆半新不旧的车练手,自己定了台瑞风,车上需要装一台行车记录仪,两台车都停在家门口的马路边上,感觉不太安全,一天到晚都是老头老太太的三轮车,电动车之类,怕车子被刮,不知室外道装什么摄像头比较好?葫芦头应该比较有优势吧?请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直接买个车衣罩上,不然就算知道被谁刮了又咋样?

网友B:
家用监控买海康威视或萤石云的全彩摄像头,夜晚都是彩色的,行车记录仪推荐盯盯拍和70迈,无屏幕的那种就挺好的,不遮挡视线。

网友C:
车衣 ,或者不管它,你录下来了,就能找到人了吗??徒增郁闷。。。装一个前视(防碰瓷)、后视(防追尾后逃逸)的就行了。

网友D:
你要是有黑群晖,用个旧手机可以结合监控软件来做摄像头用。找地方固定起就行,当然需要方便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有黑群晖,用个旧手机可以结合监控软件来做摄像头用。找地方固定起就行,当然需要方便充电 ...

其实海康威视就有闲置手机软件,可以当监控摄像头的  并且免费   查看端手机安装 萤石云视频 旧手机端安装萤石云看护 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买个车衣罩上,不然就算知道被谁刮了又咋样?

不知道停在停车位上能不能罩车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监控买海康威视或萤石云的全彩摄像头,夜晚都是彩色的,行车记录仪推荐盯盯拍和70迈,无屏幕的那种就挺 ...

好了,记住这两个品牌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衣 ,或者不管它,你录下来了,就能找到人了吗??徒增郁闷。。。装一个前视(防碰瓷)、后视(防追尾后 ...

主要是怕被车子挂,或者有人故意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有黑群晖,用个旧手机可以结合监控软件来做摄像头用。找地方固定起就行,当然需要方便充电 ...

黑群晖是什么?目前还没有玩过这个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海康威视就有闲置手机软件,可以当监控摄像头的  并且免费   查看端手机安装 萤石云视频 旧手机端安装 ...

我看前几天在讨论说海康或者萤石的云存储都很坑,不知道该怎么用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买个车衣罩上,不然就算知道被谁刮了又咋样?

而且我觉得找初一比较麻烦,我的车基本上每天都要用,搞几天就搞烦了。而且会不会被认为是故意遮挡牌照?

网友:
萤石的,买新的,买旧的注意绑定,我买的二手的,便宜,运行两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前几天在讨论说海康或者萤石的云存储都很坑,不知道该怎么用才好? ...

不要云储存,买张大的储存卡就可以,连接无线网,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远程监控。我的32g卡监控的过道,大慨能存储一周左右,自动覆盖最早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前几天在讨论说海康或者萤石的云存储都很坑,不知道该怎么用才好? ...

安装内存卡不开通云存储  其他品牌效果都没有海康 萤石云摄像头效果好,另外海康的行车记录仪效果都非常好,我用的最便宜的海康威视d1  单摄像头行车记录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被车子挂,或者有人故意搞。

除非你得罪过一些人。

网友:
黑群晖就是利用群晖的系统,自己搭配硬件做的文件服务器。可以去隔壁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停在停车位上能不能罩车衣?

在你的车位上你怕什么,要么你弄几个三角桩,把自己车围起来,不然你光有摄像头有啥用,侧面也照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云储存,买张大的储存卡就可以,连接无线网,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远程监控。我的32g卡监控的过道,大 ...

哦,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内存卡不开通云存储  其他品牌效果都没有海康 萤石云摄像头效果好,另外海康的行车记录仪效果都非常 ...

这样说还是买海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