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移动的机顶盒M301H,RTL8822CS的无线蓝牙,可惜是CPU海思的芯片好刷.....

楼主(2022-09-09):
外观

开拆

散热不错

海思的芯片CPU ,可玩性差点,如果是 905刷机包就多了去了。

闪存和内存

RTL8822CS的无线蓝牙,

放大了看下,其实就指甲盖那么大小,周围电阻是0603的

2个蓝色的元件接的WIFI天线,金属方块 接蓝牙天线。

天线1,

天线2

蓝牙天线

红外头。

这个M301H出货量很大,咸鱼上个拆机切割片RTL8822CS的无线蓝牙板恐怕多是来自这个机型了。

,闪存和内存,千兆网变可以回收,
CPU还可以练金。

网友:
热会预热怎样

网友:
是不是可以刷游戏机?

网友:
海思的CPU好耍一点吧,有公开版的固件,905的盒子虽说固件多,但是各种配置的都有,还不通用,同一个型号都有N种配置的。刷错了就砖了

网友:
公版的东西,也就是比较规整而已

网友A:
海思的CPU能刷固件?

网友:
“可惜是CPU海思的芯片好刷”,所以海思的芯片好刷还是不好刷?

网友:
905之类真不错,绝大多数的复古游戏都能玩。

网友:
上个月在废品站也找到一个移动的机顶盒,拿回来可以开机,但是不能连接WiFi,不知道能不能用电信的网络看电视呢。明天拆开看看,能不能刷成安卓版

网友:
家里的盒子老了,看来要换一个了

网友:
凑合着用吧,没电信的方便

网友:
双频WiFi,蓝牙,一般用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找到一个废弃移动的机顶盒  也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东西到期以后怎么办呢,刷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思的CPU能刷固件?

海思的很好刷,功能也不错,去网上一查一大片,我的华为悦盒海思芯片的刷了挂青龙的

网友:
M301H的版本也非常多

网友:
有个一样的,亮红灯弄死刷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