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电钻设计绝了!太人性化了,不知道为什么主流电钻不是这个形状?

楼主(2022-09-09):
这电钻设计太人性化了,不知道为什么主流电钻不是这个形状??

网友:
有外观专利费的吧

网友:
多一级直齿轮多个轴,就需要多一套轴承,对产品精度和装配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本大大增加。

网友:
角落和 贴顶怎么用?
不如加个副手柄实用

网友:
小功率的单手无所谓,这种那么大功率要双手操作。看设计像单手操作用,有点坑人。博世的在电钻后面有个坑位就是给另一只手用的

网友:
擦!还搜不到

网友:
这样的结构 配重和重心很稳 ,钻的中心位置就在扳机的上面 。估计会非常顺手 。就是上面凸出一坨 局限性也很大 。

网友:
有有点必有缺点

网友:
麦太保有可以换头的电钻,可以选配弯头的,可以任意角度,主要是应对靠近挡板的孔的。

网友:
虎口用力容易偏,干重活时不如双手,这时就靠另一只手来压了,这种适合单手干活。

网友:
这叫更“给力”了~但是更受限制了。

网友:
这跟普通电钻有啥区别???不就是把夹头部分转了180度???

网友:
这个布局的确好用。

网友:
单手好干活。但是对轴承要求高。

网友:
这样扭矩大的时候容易把不住吧,毕竟杠杆短了

网友:
以前我有一个,不是啥新技术。好外是加力点与钻头在一个轴心,钻孔同心度更高,不容易断钻头。好象有十年了吧,后来丢了。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好处来。

网友:
缺点和优点是并存的……

网友:
还行吧,个人喜欢

网友:
丑的一逼,也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力学角度来说,前后不在一条轴线上,总的来说就是垃圾设计。
还是我手里用了N年的经典老货漂亮好看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