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个POS机打印头怎么驱动?有婴儿版教程吗?

楼主(2022-09-09):
这个打印头怎么驱动?有婴儿版教程吗?
POS机上的,有esp32或8266驱动的方案吗,可以手机连接打印?
热敏打印头

网友A:
这个是针式打印头?针式是直驱的吧?一根针对应一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针式打印头?针式是直驱的吧?一根针对应一个线圈。

热敏打印头

网友:
这个东西实在是鸡肋,留子无用,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