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Kingston DTSE9 G2短接修复,解决量产工具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2-09-09):
这个怎么短接,芯片精灵检测不到主控,大师指点一下,我想要短接,量产,谢谢。

网友A:
底下紧挨在一起的大黄方点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下紧挨在一起的大黄方点就是

那个是LED位,短了会烧LED保险,短接那个圆点和下面的方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LED位,短了会烧LED保险,短接那个圆点和下面的方块

学习了,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