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故障,打开门转盘运转,用功率计显示功率几十瓦,关门启动没反应

楼主(2022-09-09):
微波炉打开门转盘运转,用功率计显示功率几十瓦,关门启动没反应,是什么故障呢,之前两次这个故障都是换了继电器就好,现在又坏了,不想换继电器了

网友A:
换了继电器就好了,就确定是继电器的问题,你现在不想换继电器当然也就无法排除这个问题!

就好比电脑坏了两次都是电源坏了,现在又坏了不想换电源,那么电脑还能修好吗?

先确定是什么故障引起的继电器容易损坏,如果是继电器质量太差就换个好的。
如果是其他问题引起继电器容易粘连就先解决其他问题。

经常坏继电器的话,看看继电器并联的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难道是门开关坏了?

网友B:
换质量好的继电器不值几个钱,觉得心烦,连带磁控管也换了,一劳永逸。

网友:
高压保险,门控开关,接插件,继电器!

网友:
高压保险、磁控管坏没有?

网友C:
开门转,关门不转,门开关的问题居多,另外,我曾经发过一个贴子,你可以搜一下,虽然很多大师都说我分析的不对,但确实就是换个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门转,关门不转,门开关的问题居多,另外,我曾经发过一个贴子,你可以搜一下,虽然很多大师都说我分析的 ...

二极管这个倒是忘了,上上次就是坏二极管跟继电器,上次坏就只换继电器忘记检查二极管了,门控检测过,感觉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继电器就好了,就确定是继电器的问题,你现在不想换继电器当然也就无法排除这个问题!

就好比电脑坏了 ...

上次换继电器忘记检查二极管了,换完二极管一两天就坏

网友:
门信号不对吧,重点关注一下

网友:
高压保险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继电器就好了,就确定是继电器的问题,你现在不想换继电器当然也就无法排除这个问题!

就好比电脑坏了 ...

换了一个新的继电器解决问题。但是旧的继电器拆下来测试接通电阻才30豪欧,新的继电器是0.2豪欧。不知道这个继电器能撑多长时间。测试了 继电器旁边的二极管没有坏,为什么 继电器故障会引起这个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质量好的继电器不值几个钱,觉得心烦,连带磁控管也换了,一劳永逸。

旧的继电器拆下来测试接通电阻才30豪欧,新的2豪欧

网友D:
30毫欧不至于不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毫欧不至于不加热

我也觉得不是继电器的问题,但是换了就好,不知道能撑几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新的继电器解决问题。但是旧的继电器拆下来测试接通电阻才30豪欧,新的继电器是0.2豪欧。不知道 ...

应该是开合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开合不正常了

你指的是门触开关吗。那怎么解析换继电器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门触开关吗。那怎么解析换继电器就好

我是说继电器里面的电磁触点开合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继电器里面的电磁触点开合不正常

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

哪不应该啊,继电器开合正常,证明主板信号能发送,弱电开启继电器生效,接通强电,这也没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