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进口斯柯达明锐CD车机 葡萄牙伟世通生产

楼主(2022-09-09):
因为可恶的液晶屏无故黑了。只能拆开看看。机器原来拆车后保鲜纸包裹很久。我买回后拆开保鲜纸试机后就放在杂物房。机器虽老 05年生产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闲置不搭理就变成这样,难道用化学试剂清洗过?顺便看看有高手指引一下,哪机有一样的屏幕可以替换?进口机,坏了可惜。

网友A:
偏振模和接触的透明板反应了,都要换。

网友:
这是长霉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振模和接触的透明板反应了,都要换。

拆开只有面有问题 LCD底部白色膜跟LED导光的透明的没看到有问题

网友:
这屏幕是翻地挖出来的

网友:
可能是存放环境不当导致的吧

网友:
屏幕坏了,不太好换,可惜了

网友:
机芯相当好 旋转进碟的

网友:
看着做工挺好的,怎么就坏了呢

网友:
通风阴凉处避光避湿保存

网友:
把偏光膜换了就行了,属于液晶屏通病了

网友:
里面空间很大

网友:
  过于潮湿,屏老化。

网友:
可惜了,找找也许有一样的屏幕,就是费时间

网友:
觉得应该是坏了,只能换

网友:
现在都淘汰C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