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定时器换成镶铁的摆轮,煮糊了鸡蛋

楼主(2022-09-09):
煮蛋器+定时器煮鸡蛋挺方便,后来发现一个破定时器里的摆轮是镶铁的,样子很壮实,就手欠把煮蛋的定时器的全塑摆轮换下来了~结果煮到鸡蛋要糊了才断电.....

网友:
你换摆轮的材质就改变了它的质量,其震荡周期也就完全改变了。。。

网友:
我家的煮蛋器不带定时器,只有一个温控,一年前改用空气炸锅烤鸡蛋也挺方便的

网友:
震荡周期也就完全改变了

网友A:
电压力锅加个蒸架,放二十个鸡蛋没问题,晚上设置好火力,定好时间,第二天一早就有热鸡蛋吃了

网友:
这下蛋疼了么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风扇的定时器啊你真的太有才了,这么薄的金属片最大能承受多大功率呢

网友C:
煮蛋器不是煮好后自己就断电了吗?

网友:
还是原来的好

网友:
重量不同,摆动频率变化,导致定时误差,不能替换。这些塑料定时器机芯,我买过几个,遇到过两三个偷停不断电,都换成数显倒计时插座。

网友:
十来块的数码的比这玩意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煮蛋器不是煮好后自己就断电了吗?

这个煮蛋器是靠煮干水后由防干烧限温双金素片跳闸,水量不易弄准....

网友D:
我用plc做过一个煮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风扇的定时器啊你真的太有才了,这么薄的金属片最大能承受多大功率呢 ...

煮蛋器是200w的ptc,这个定时器是1.6A/60分钟的,尚在允许范围内吧?

网友:
这回我也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plc做过一个煮蛋器……

你这煮蛋器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物理没学好的后果

网友:
你这个废鸡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力锅加个蒸架,放二十个鸡蛋没问题,晚上设置好火力,定好时间,第二天一早就有热鸡蛋吃了 ...

怎么定关机时间?

网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功能,就有不同的用处,楼主乱点鸳鸯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