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USB小夜灯

楼主(2022-09-09):
陶特红包买的。1分钱包邮。个头很迷你,内部电路很简单,2个2835贴片各串一个电阻再并联。亮度还可以,LED端工作电流160mA左右。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USB小夜灯,个头很迷你,

内部电路很简单,2个2835贴片各串一个电阻再并联。电阻是印刷在电路板上的。

点亮后,LED端工作电流160mA左右,最终稳定在180mA。

电路图

网友:
白给也就这意思了~

网友A:
把电阻加大把,作为夜灯这个电流有点大了,达到0.8瓦了,调到10到20毫安足够了。我用U盘的透明壳自己做了一个放厕所,10多毫安,晚上起夜的亮度足够

网友:
限流电阻应该藏在接口里面,限流小于200毫安,有些充电宝自动断电最麻烦。尽量买500毫安大点灯头。

网友:
我也有一个,作为小夜灯有点刺眼。

网友:
我买过2个  1块多一个吧   一个白光一个暖光

网友:
便宜的相当于白给的

网友:
感觉发热量应该蛮大的

网友:
开个灯不就好了,为什么要这小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加大把,作为夜灯这个电流有点大了,达到0.8瓦了,调到10到20毫安足够了。我用U盘的透明壳自己做了一 ...

估计用的0.5W的2835,单颗最大工作电流150mA,点亮后单颗工作电流在90mA左右,有些大,焖烧型,不好散热。限流电阻是印刷在电路板上的,有机会再串个小电阻。

网友:
就是串接了个电阻,很简单

网友:
想减小发热的话,测量一下印刷电阻的阻值或者测量电压计算一下,然后直接刮断一条引脚,焊接上一个大一点的电阻

网友:
便宜是最大的优点

网友:
我好几个,从没用过

网友:
散热不看好

网友:
真便宜电流确实有点大调小点寿命长些

网友:
这种白光暖光都有一个

网友:
看到了没掳

网友:
把印刷电阻刮掉,另焊阻值稍大的贴片电阻,降低工作电流。

网友:
价格美丽,质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