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各位指点一下1612的铝塑管铜管件怎么选择

楼主(2022-09-09):
最近在考虑将家里服役二十多年的地埋铁水管改成明装管,因为家里有小娃娃所以放弃了焊接热熔管的选择,想采用已经淘汰多年的铝塑管,宝上看了好几天结果弄出来选择障碍了,铝塑管还好说就选x丰的了,可是这x丰的管件贵的不得了,和其他的差了一倍的价格,咱也懂得劣质铜件用久了会有开裂、渗漏、生锈、结垢的风险,但还是想找个经济实惠能用的,所以就不会选择了,请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个靠谱的。

网友A:
明装的便宜就好了,反正不怕坏,坏了最多重新装,个人认为还是PPR热熔管好。淘汰落伍的建材还是最好不用,一坏说不定全部报废。

网友:
pprr热熔施工时用一下,又不是天天搞,有小孩在施工时关卧室

网友:
我认为还是PPR热熔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装的便宜就好了,反正不怕坏,坏了最多重新装,个人认为还是PPR热熔管好。淘汰落伍的建材还是最好不用, ...

十几年前也用过很多铝塑管,至今热水器上还有一小段是铝塑管,其实我认为铝塑管原本也是一个好管材、只是被山寨玩坏了,加之及其廉价的PPR管材的出现使铝塑管即没了质量保障也没了市场优势导致衰亡了,我之所以又动了使用铝塑管的念头除了家里用几个月大的孩子限制了施工面积和热熔气味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管线改造需要铺三路管线,受PPR管件的体积的影响,使得原本狭窄的布设空间很难兼顾走管与美观,另外,管线还要经过橱柜等一些暗角转弯,在不拆动设施的情况下有几处很难熔接,而铝塑管就简单了,能穿插的就穿插、随形布设就容易操作了。

网友B:
淘宝上铜管件多的是,也应该没有你说的那样质量差吧。八年前在淘宝上买的这类管件,使用到现在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有一种PPR管件叫做免热熔快插PPR管件,临时用几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铜管件多的是,也应该没有你说的那样质量差吧。八年前在淘宝上买的这类管件,使用到现在也没有什么问 ...

好的,多谢了!十几年前铝塑管大行其道时也是没几个钱的东西,都是在实体店拿也没想到会有问题,现在实体店都不做这东西了网上看了就蒙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PPR管件叫做免热熔快插PPR管件,临时用几年没问题

多谢指点,回头看下一。

网友:
PPR比铝塑管好,铝塑管容易老化……

网友D:
用紫铜管或304 316管吧,够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紫铜管或304 316管吧,够高级。

不锈钢、紫铜这些绝对够高级的,只是我只想找一个在保证安全使用的前提下力求安装方便、操作简单、省工省时的方案。

网友E:
铝塑管用作热水管时容易老化是真,但10年以上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塑管用作热水管时容易老化是真,但10年以上才会出现。

多谢关注本帖!其实十年足矣了,城里的预制板楼房正在大量的拆迁,如果不是受当前地产大环境影响的话三五年就差不多了,最终方案还是定下来用PPR热熔了,已经备料了择日开工,十几年不弄了没想到现在日丰的管材、接头竟然如此昂贵了,没办法只好网上拍了些管件、阀门等实体店买了管材。

网友:
日本就是PEX管带保温,快插接头。。分水器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本帖!其实十年足矣了,城里的预制板楼房正在大量的拆迁,如果不是受当前地产大环境影响的话三五 ...

https://post.smzdm.com/p/725531/
日本家庭使用50年的冷热水供水管道系统

网友:
不锈钢波纹管咯

网友:
日本就是PEX管带保温,快插接头。。分水器设计
日本家庭使用50年的冷热水供水管道系统
https://post.smzdm.com/p/725531/
https://post.smzdm.com/p/a9mz0k0/pic_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本帖!其实十年足矣了,城里的预制板楼房正在大量的拆迁,如果不是受当前地产大环境影响的话三五 ...

日本就是PEX管带保温,快插接头。。分水器设计
日本家庭使用50年的冷热水供水管道系统
https://post.smzdm.com/p/725531/
https://post.smzdm.com/p/a9mz0k0/pic_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