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3块5买了两个12伏40瓦直流热熔胶枪,拆机上图,同时求助如何灯不亮

楼主(2022-09-09):
我有热熔胶枪 但是220伏携带不方便。
多多上花23块5 买了两把车用12伏40瓦热熔胶枪。使用11毫米胶棒也方便。本来打算买一把 后来看两把有优惠就买了两把。不考虑优惠15.9元一把,买两把优惠之后总共支付23.5元。带点烟器接口。当初为了支持国产 我放弃购买宝马 选择爱玛。我的小爱玛没有点烟器。所以自己接了一个5521接口。这样就可以用充电宝了。

装好接口。实测功率12伏时候有40瓦。24伏时候一开始一秒钟100瓦 然后70瓦60瓦 迅速降到40瓦。估计实际使用时候还是要24伏好用。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LED灯不亮。好像评论里面其他人也有遇到这个问题。
拆开拍几张照片 同时求助一下大神。

这个就是加热部件吧 看起来挺小。不懂得叫什么,不知道是不是PTC 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了解。

上面有铁丝。我试了试掰不动。算了 就这样不进一步拆了。

吐槽一下电源开关处。2根电源线 居然没有做任何绝缘措施。稍微晃动一下估计就要短路。哪怕用个热缩管套一下也好。我没有什么好绝缘套管,只有用 热缩管套一下了。

下面是求助环节。
加上12伏直流电源,发热正常,实测功率40瓦。Led灯不亮。看评论有别人也遇到类似问题解决不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发光二极管正常能亮。串了一个电阻。 用表笔放在两端测一下是5.5k 是不是电阻值大小有问题?
谢谢各位。

楼主:
是不是应该把电阻换成2K左右 原厂是5.5K 可能有点大了。

网友:
把输入12伏直流电源正负极反过来接线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可能极性不对

网友:
不亮是电源极性反了,限流电阻5K和2K差距不大

网友:
电源线没有绝缘措施,这确实是存在短路风险的。

楼主:
谢谢 在大家启发下问题解决。
原厂把蓝线焊在了正极 红线焊在了负极。我想当然的认为红线是正极 ,蓝线是负极,所以焊接头的时候按照常规去接,灯就不会亮。
猜测原厂可能是经常做交流电热熔胶枪,工人们习惯了不分正负极。
打开另外一把胶枪看了,焊接就完全正确 另外也加了套管。所以问题是随机出现。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凑合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改成电扳手电池接口,移动使用美吱吱

网友:
在多多上买东西,就是布袋买猫呀

网友:
买个锂电的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电扳手电池接口,移动使用美吱吱

喜欢电动工具电池周边改装

网友:
直流的需要区分正负极

网友B:
我买了个可以换头的,暂时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可以换头的,暂时用着还行

给个关键词吧 满足一下好奇心 谢谢

网友:
我买的个锂电池的,里面一个18650,速度慢点,,但是接上移动电源usb充电,速度感觉快些

网友:
LED不亮基本是接反了

网友:
这东西还有用直流供电的 我以为都是用交流220伏供电的

网友(2022-12-10):
价格便宜,玩玩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