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块hp envy笔记本电池,能不能换成法拉电容?

楼主(2022-09-09):
破本子两年就鼓包了,自费换了一块电池,一年半又鼓包了,拆了电池会清空BIOS用起来很不方便,又不想再投入买新电池了,能不能改成法拉电容,只需要维持BIOS就够了?

拆了给大家瞧瞧

扒皮过程略。

都鼓成这样了,三爽的电芯,坑人啊

控制板看上去还不错的

还有个白色小方块大概是保险丝?

最后再问下能不能改成法拉电容?容量小一点没关系,BIOS够用就行了

网友A:
bios信息是靠主板上的纽扣电池维持的,不是这个电池

网友B:
软包电池时间长了就会这样,没法避免

网友C:
用针扎个眼把气放掉,针眼用透明胶带贴起来可以继续用,但充电需要控制别充满,HP的bios里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设置,dell是有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哪修公路,压路机从那过,扔过去很快就搞定

网友D:
同等电容量的法拉电容,比锂电要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网友E:
维持BIOS不是主板上的纽扣电池吗?

网友:
还是用锂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针扎个眼把气放掉,针眼用透明胶带贴起来可以继续用,但充电需要控制别充满,HP的bios里不知道有没有相关 ...

扎眼的想看燃烧弹吗?危险操作切勿尝试。

网友:
不是有独立的cmos电池么?

网友:
如果是3.7电芯就换成3.85的。会好一点,注意不要断电操作

网友:
要么是电池板有问题,要么是3.85的原电池,你换上3.7的了。

网友:
拆开后盖、前盖看看主板上还有没有纽扣电池,有的话就把这个电池扔了吧

网友:
换三块小电池就行了,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信息是靠主板上的纽扣电池维持的,不是这个电池

已经没有纽扣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包电池时间长了就会这样,没法避免

硬包的,不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针扎个眼把气放掉,针眼用透明胶带贴起来可以继续用,但充电需要控制别充满,HP的bios里不知道有没有相关 ...

没有相关设置,扎眼漏液了咋办?到时候主板废了岂不是更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等电容量的法拉电容,比锂电要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不需要同容量,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电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持BIOS不是主板上的纽扣电池吗?

纽扣电池被精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