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聊一聊时钟改R8025T的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

楼主(2022-09-09):
最近坛子上流行改8025,最开始看到的帖子改装效果都不错往往是1s/M的级别,但从手册上看8025的精度似乎是10s/M级别的。会不会EPSON的出厂精度特别高呢,想着几元钱就能把石英钟改成年差的诱惑的确大,我也改个试试看。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会不会是我rp不行买到了marginal的片子?在坛子上发起了个投票,结果看大多数朋友的精度也差强人意。
扯了这么多就分析下8025的实际性能吧,
视后缀不同8025的标称频率精度是3.8/5ppm,折合约0.3几-0.4几/天,这个和大多数投票的朋友的感觉是接近的。8025 docxo的调整步进大约是3ppm,这样8025只能保证约0.1几/天的精度。而且这个精度还不是32768Hz的精度,32768的精度就是晶振直接输出的精度,docxo是在1pps和1024Hz输出时才有效。也就是用T还是ac改没本质区别。
因此改8025相当于是抽奖,和换个普通的优质晶振差别不大,更靠谱的还是调负载电容吧。

网友:
适合原来精度低的,我自行车上有一个速度表,带时间的,原来一个月慢2分钟左右。改完后,二十多天了。慢了1秒多。

网友:
用拼多多1块钱的表改了。四五天了一秒不差。
今天把记录仪改了。一年多能快10多分钟。等着验证效果吧。

网友:
从二三楼来看,结果是当事人满意的。我也改了,我也还算满意,如果非要和精度更高的比,那就是抛开剂量谈疗效了。

网友:
改了4,5个了,测试都在四五天到十几天差一秒,已经很满意了

网友:
我也做过3231的芯片,官方手册的误差是1年1-2分钟,但是我实际使用下来几年也没调整过时间。可能是我这边风水独好吧,冬夏温度差中和了?还是人品爆发了?

网友:
坛子的意义在于折腾,搞好了当然更开心,不好笑笑再接再厉。
真的要计时准确,看手机问XX精灵就行了

网友:
2的15次方和2的22次方能比吗,相差了128倍。

网友:
当闹钟还是旧的CDMA手机好用,插上废卡,时间分秒不差

网友:
说的容易,上哪去找质量好的晶振?你说手机上的应该好吧,过去的手机时间不是快就是慢……

网友:
只看看大家改,还没动过手。进来听建议,学习。

网友A:
8025的意义在于,大概率花几毛钱就可以达到一个月几秒钟误差,我有一个一个月也就一两秒,而高精度晶振,我等凡人连哪里有卖的门都摸不到。我改了四个,误差均只有标称误差的几分之一。

网友:
都在改8025,几毛钱一个也想改,主要喜欢修个东西与折腾,成功了很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25的意义在于,大概率花几毛钱就可以达到一个月几秒钟误差,我有一个一个月也就一两秒,而高精度晶振,我 ...

我改的也是,手册标准算下来年小于2分钟,实际情况是一年下来没有大于1分钟。

网友B:
高精度晶振能买到吗?反正RX8025也是红包买的,比没改之前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晶振能买到吗?反正RX8025也是红包买的,比没改之前强多了。

精度高的价格逆天。单精度高没用,还得看温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晶振能买到吗?反正RX8025也是红包买的,比没改之前强多了。

没买过,以前朋友给了我一整盘,是pb机厂关厂剩的,但也不是什么高精度,就是EPSON原厂而已,32768音叉晶体就没有高精度的,即使25℃的准确度够了,温飘也还是大,我觉得最好就是微调电容春秋时节调整

网友C:
使用8025是因为技术门槛低,费用超级低,折腾成功率高,更容易获得成就感。

相对于普通晶振,特别是廉价商品里的晶振,是很难达到8025精度的级别。
8025对于改善普通时基的精度是有积极意义的。

要跳跃8025的精度,还是直接用NTP校时算了,甭搞啥子调负载电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8025是因为技术门槛低,费用超级低,折腾成功率高,更容易获得成就感。

相对于普通晶振,特别是廉价商 ...

这个说法靠谱。3231是2ppm的现在价格在20左右了,以前便宜2/3.它年误差最大一分钟,通常小于1分钟。